这个单片机频率计,为什么无法实现功能呢?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00,0xbf};
uint a=0;
uint b=0;
uint c=0;
uchar day=0;
uchar ch=0;
uchar ch1=0;
uchar ch2=0;
uchar shi=0;
uchar shi1=0;
uchar shi2=0;
uchar fen=0;
uchar fen1=0;
uchar fen2=0;
uchar miao=0;
uchar miao1=0;
uchar miao2=0;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xianshi()
{
   while(1)
   {
   ch=ch%10;
   ch=ch/10;
   shi1=shi%10;
   shi2=shi/10;
   fen1=fen%10;
   fen2=fen/10;
   miao1=miao%10;
   miao2=miao/10;
   P2=0x80;
   P0=DSY_CODE[miao1];
   DelayMS(5);
   P2=0x00;
   P2=0x40;
   P0=DSY_CODE[miao2];
   DelayMS(5);
   P2=0x00;
   P2=0x20;
   P0=DSY_CODE[fen1];
   DelayMS(5);
   P2=0x00;
   P2=0x10;
   P0=DSY_CODE[fen2];
   DelayMS(5);
   P2=0x00;
   P2=0x08;
   P0=DSY_CODE[shi1];
   DelayMS(5);
   P2=0x00;
   P2=0x04;
   P0=DSY_CODE[shi2];
   DelayMS(5);
   P2=0x00;
   P2=0x02;
   P0=DSY_CODE[ch1];
   DelayMS(5);
   P2=0x00;
   P2=0x01;
   P0=DSY_CODE[ch2];
   DelayMS(5);
   P2=0x00;
   }
}
void main()
{
   TMOD=0x51;
   EA=1;
   ET0=1;
   ET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0x00;
   TL1=0x00;

   TR0=1;
   TR1=1;
   while(1)
   {
          xianshi();
   }
}

void zhongduan1()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b++;
        if(b==20)
        {
           c=(day*65536+TH1*256+TL1);
           miao=c%100;
           fen=(c/100)%100;
           shi=(c/10000)%100;
           ch=c/1000000;
           b=0;
           TH1=0;
           TL1=0;
           TR1=0;
        }

}
void zhongduan2() interrupt 3
{
    day++;
}

网友A(2019-04-17):
0X51 T1脉冲计数器 要接到P3.5,

网友B:
给你修改好了,你试试。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DSY_COD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char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
uchar buf[4];//缓存
uint bb=0;
uint count=0;
bit sign=0;

void xianshi()
{
        static uchar i=0,j=0;        //计数变量
        if(++j>=8)
        {
                j=0;
                P0=0xff;                                        //消隐
                switch(i)
                {
                        case 0: P2=wei[i];P0=DSY_CODE[buf[3]];i++;break;
                        case 1: P2=wei[i];P0=DSY_CODE[buf[2]];i++;break;
                        case 2: P2=wei[i];P0=DSY_CODE[buf[1]];i++;break;
                        case 3: P2=wei[i];P0=DSY_CODE[buf[0]];i=0;break;
           }
        }
}
void main()
{
        uchar j;
        TMOD= 0x5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晶振12MHz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H1=0x00;
        TL1=0x00;
        TR0=1;
        TR1=1;
        EA=1;
        ET0=1;
        while(1)
        {
                if(sign==1)
                {
                        sign=0;
                        for(j=0;j<4;j++)//分解数据
                        {
                                buf[j]=count%10;//按位保存
                                count/=10;
                        }
                }
        }
}

void zhongduan1() interrupt 1
{
        bb++;
        if(bb==4000)
        {
                bb=0;
                sign=1;
                count=TH1;
                count=(count<<8)+TL1;
                TH1=0;
                TL1=0;
        }
        xianshi();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修改好了,你试试。

可以了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X51 T1脉冲计数器 要接到P3.5,

弄好啦 感谢

网友D(2019-05-19):
这个频率计,上限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