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到30v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设计,如何做到精度为步进0.01?

楼主(2019-04-16):
做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要求0到30v可调,步进0.01,这个精度感觉有点难调啊,还有要求输出0到3A电流可调,这个到底的怎么做的???我听同事讲要用电源芯片???在网上找到的都是0.1步进的。。我要不要用到12位da芯片实现0.01步进???各位大哥给我一个建议!!谢谢!!

网友A:
因为你要求的电压太高了,而一般的可编程器件都是5V左右的,考虑到一定的余量,30V的参考取样电压得是1/8,这样一来的话,你所有的DAC和ADC精度的误差都要增加8倍了
12位DAC最好的参考电压是4.096V,一步刚好就是1mV,再*8就是8mV,可以勉强的达到你的要求,但DAC都有一定的线性误差,可以一开始可以是1mV的步进,但越往上调节的话,可能就不是1mV,这个你要先看一下DAC的数据手册再选定.
这种电源,DAC输出的参考电压只能是作为参考电压使用,不能用在反馈环节,单片机控制的速度是跟不上的,也就是说,调到多少V就是多少V,没有必要跟着ADC的结果去校正了,意义不大的.如果一定要校正的话,校正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B:
理论上:30/0.01=3000,你要有少于1/3000的步进率,如果用DA必须优于12位=4096。
另外你的电源基准电压的稳定度要远优于0.01V,取半个数量级,是2mv。
稳压电路中的电压控制问部分的原器件稳定度都必须优于2mv或漂移优于1/10000。
达成以上才能基本达成目标。还有其它不知道的因素不再细说(电压取样电阻的温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