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运算放大电路输出结果问题

楼主(2019-04-16):
为什么是3.535V呢,不是5V吗?

网友A:
高电平是3.7V为分界线的吧

网友B:
你输入的是交流峰值电压1V,有效值只有0.707V,放大5倍=3.535V。

网友C:
用示波器,万用表有效值

网友D:
楼上几位说的就是了,少的那一部分交x了,剩下的是净利润。

网友E:
板凳正解!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亲!

网友F:
参考板凳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