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与51单片机通信失败原因,求大神

楼主(2019-04-16):
    这两天在学习as608指纹模块,商家送的例程正在研究学习。发现模块通过串口与电脑上位机可以正常使用,增删查指纹。但是与51单片机一直卡在单片机发送校对命令,不能成功接收返回的数据包。想了很久弄不明白什么问题,在这里请教大神。(个人考虑还是中断不能成功进入导致的)
附上部分代码:
void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void)
{
        int i;
        for(i=0;i<6;i++) //包头
   {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
}
//发送指令
void FPM10A_Cmd_Check(void)
{
        int i=0;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10;i++)
         {
                Uart_Send_Byte(FPM10A_Get_Device[i]);
          }
}
//接收反馈数据缓冲
void FPM10A_Receive_Data(unsigned char ucLength)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ucLength;i++)
     FPM10A_RECEICE_BUFFER[i] = Uart_Receive_Byte();

}

void Device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i=0,j,k,m;
                FPM10A_RECEICE_BUFFER[9]=1;                                           //串口数组第九位可判断是否通信正常
                LCD1602_Display(0xc0,"Loading",0,7);                   //设备加载中界面
                for(i=0;i<8;i++)                                                           //进度条式更新,看起来美观
                {
                        lcd_wdat(42);                               //42对应ASIC码的 *
                        delay(200);                                                           //控制进度条速度
                }
//                LCD1602_Display(0xc0,"Docking  failure",0,16);      //液晶先显示对接失败,如果指纹模块插对的话会将其覆盖

                FPM10A_Cmd_Check();                                                                        //单片机向指纹模块发送校对命令
                [b]FPM10A_Receive_Data(12);[/b]                                                        //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转存,不能成功接收数据
                LCD1602_Display(0xc0,"Docking  failure",0,16);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 == 13)                                        //判断数据低第9位是否接收到0
                {
                        LCD1602_Display(0xc0,"Docking  success",0,16);        //符合成功条件则显示对接成功
                }
}

另附上中断程序: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1:允许接收
    PCON=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T1方式2,用于UART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UART波特率设置:FDFD,9600;FFFF,57600
    TR1=1;         //允许T1计数
    EA=1;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UART Send a byte
{
        SBUF = c;
        while(!TI);                //发送完为1
        TI = 0;
}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_Byte()//UART Receive a byteg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         //接收完为1
        RI = 0;
        dat = SBUF;
        return (dat);
}

实在想不明白了,求大神指教一二。

网友A: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1:允许接收
    PCON&=0x7F;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T1方式2,用于UART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UART波特率设置:FDFD,9600;FFFF,57600
    TR1=1;         //允许T1计数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A=1;
}

网友B:
想要响应串口中断,先在初始化里加上串口中断使能: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响应串口中断,先在初始化里加上串口中断使能: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加上这个以后整个程序就直接乱掉了,直接进到后面的部分了,握手还是没有成功,上位机测试也没有返回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1:允许接收

这样改啥意思啊,没看懂这样改的原因

网友C: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D: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一直卡在这。

网友E(2019-05-17):
1.检查晶振是否为11.0592M,12M晶振在使用9600波特率时会有误差,导致数据发送错误,11.0592M晶振在波特率为9600到57600之间发送的数据都是准确的。可以使用串口助手进行调试,发送一个字节看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
2.把AS608的波特率设置为9600,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i这样设置后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F(2019-06-21):
引用 网友C: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卡在这半天了

网友G(2019-11-06):
解决了吗?求指教

网友H:
楼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I:
我知道你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我也是指纹模块同样的问题,折磨了我两天,刚刚终于发现问题了,

网友I:
我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我也是玩指纹模块,同样的问题,折磨了我两天了,就在刚刚解决了,刚好之前查百度看到有人在这里问,过来分享下。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使用上位机可以录指纹,验证指纹啥的,但是跑源码就总是弹出错误,提示返回码错误,用串口助手有时候有消息返回,有时候没有,后来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问题就在于使用上位机成功的那个波特率是自动检测的,但是你程序里面的波特率是写死了的,所以上位机不论哪个波特率都可以检测到,但是程序就是不行,所以必须波特率对应才行;修改方法,使用上位机查看出指纹模块波特率,之后修改代码里面的波特率;方法二在上位机上修改指纹模块波特率为程序中的波特率,对应上就行了

网友J(2020-03-07):
一定要注意晶振 不然可能会出现缺位或者无法响应  设置波特率为9600传输正常

网友K:
引用 网友E:
1.检查晶振是否为11.0592M,12M晶振在使用9600波特率时会有误差,导致数据发送错误,11.0592M晶振在波特率 ...

设置成9600后直接就显示模块接入失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定要注意晶振 不然可能会出现缺位或者无法响应  设置波特率为9600传输正常

在普中单核的51开发板上,设置9600在最开始的时候校对模块接入都直接显示失败了······按正常的56700,可以通信,但是指纹就是扫不出来。

网友L: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上位机测试没问题,波特率也设置了9600,但是就是无法与单片机通信

网友M:
1、确认单片机的晶振和你选用的波特率匹配,
2、注意通信协议中的奇偶校验位,停止位,校验和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上位机测试没问题,波特率也设置了9600,但是就是无法与单片机通信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O(2020-05-03):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上位机测试、串口助手调试都正常,波特率也设置成9600,依然不能与单片机进行通信

网友P(2020-12-04):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上位机测试、串口助手调试都正常,波特率也设置成9600,依然不能与单片机进行通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我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我也是玩指纹模块,同样的问题,折磨了我两天了,就在刚刚解决了,刚好 ...

奖励40 个了 哦

网友R(2021-05-07):
引用 网友K:
在普中单核的51开发板上,设置9600在最开始的时候校对模块接入都直接显示失败了······按正常的5670 ...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指纹一直识别不出。和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S(2022-12-27):
2022年了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这百分百是你指纹模块的波特率不是9600导致的  用上位机设置一下波特率就行了

网友T(2023-03-13):
引用 网友S:
2022年了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这百分百是你指纹模块的波特率不是9600导致的  用上位机设置一下波特率就 ...

2023年,要怎么设置波特率

网友U:
引用 网友T:
2023年,要怎么设置波特率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E:
1.检查晶振是否为11.0592M,12M晶振在使用9600波特率时会有误差,导致数据发送错误,11.0592M晶振在波特率 ...

AS608的默认的波特率是57600,请问怎么更改模块的波特率?谢谢指点!

网友V(2023-04-25):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种问题了一直无法实现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