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与单片机的疑问,求大神讲解原理

楼主(2019-04-17):
想做这么一个东西,用触摸显示屏来写字,然后存储,然后用单片机控制它的显示。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操作呢,讲讲原理也可以呢,非常感谢!

网友A:
1、要弄清楚"触摸屏"的输入是什么?如写了“王”字,它输出什么编码表示“王”,通过什么通讯接口来传送。……
2、建立单片机与触摸屏硬件联接
3、按触屏的协议,写好程序。
接下来你就可以办你想办的事了。
要点是:研读“触屏”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弄清楚"触摸屏"的输入是什么?如写了“王”字,它输出什么编码表示“王”,通过什么通讯接口来传送。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