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8模数转换显示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4-17):
新人咋到,贡献一个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T= P1^3;                //启动信号
sbit EOC=P1^4;                //转换结束信号
sbit OE= P1^5;                //输出使能
sbit CLK=P1^6;                //时钟信号
//0~9字型码
uchar code seg_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函数功能:软件延时
入口参数:类型uint x为1ms的倍数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15;i++);                //1ms
}
/**************************************************
函数功能:数码管显示
入口参数:seg_data[]为0~9字型码
出口参数:uint x 要显示的数字
****************************************************/
void display(uint x)
{
        uchar i,disp[3];
        disp[0]=seg_data[x/100];                //百位
        disp[1]=seg_data[(x%100)/10];        //十位
        disp[2]=seg_data[x%10];                        //个位
        for(i=0;i<3;i++)
        {
                P0=disp[i];                                        //数码管段码
                P2=~(1<<i);                                        //数码管位码移位,片选
                delay(20);                                        //延时2ms
                P2=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
}
main()
{
        TMOD=0x02;                                //T0工作模式2
        TH0=0x14;
        TL0=0x14;
        ET0=1;
        EA=1;
        TR0=1;
        P1=0;                                //选择ADC0808的通道0
        while(1){
                ST=0;
                EOC=1;                                //高电平有效
                OE=0;
                ST=1;                                //上升沿清零、锁存地址
                ST=0;                                //下降沿开始A/D转换
                while(EOC==1);                //等待转换完成
                OE=1;                                //输出允许信号
                display(P3);                //显示转换的数据
        }
}
/**************************************************
T0定时器中断给ADC0808提供时钟信号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CLK=~CLK;
}

楼主(2022-02-07):
程序注释都在源码中,都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