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由浅到深 | 如何搞懂西门子PLC脉冲输出

楼主(2019-04-17):
西门子S7-200PLC有两个PT0/PWM发生器(脉冲输出/脉宽调制),它们可以产生一个高速脉冲率或者一个脉宽调制波形,分别是高速输出Q0.0和Q0.1。

PT0提供一个拖定脉冲数量的方波输出,PT0可以产生单段脉冲半或者多段脉冲率。

PWM可输出周期固定但占空比可变的脉冲,以指定频率(周期)启动后,PWM持续输出。脉冲宽度根据所需的控制控制要末进行变化。占空比可以表示为周期的一个百分比或者对应于脉冲宽度的一个时间值。脉冲宽度可以从0%(无脉冲,一直为低电平)变化到100%(无脉冲,一直为高电平)由于PWM出可以从0%变化到100%,在很多情况下,它可以提供类似于模拟量输出的数字量输出。

单段PT0脉冲输出

PT0按照给定的脉冲个数和周期输出一串方波(占空比50%),PT0可以产生单段脉冲串或者多段脉冲串(使用脉冲包络),可以指定脉冲数和周期(以微秒或毫秒为增加量),但必须设定脉冲数里,P10波形示意图:

PWM脉宽可调制

PWM产生一个占空比变化周期固定的脉冲输出,可以以微秒或毫秒为单位指定周期和脉冲宽度:

PWM产生一个占空比变化周期固定的脉冲输出,您可以以微秒或者毫秒为单位指定其周期和脉冲宽度:周期:10us到65.535us或者2ms65.535ms周期

脉宽:0us到65.535us或老m5到65.535m5

设定脉宽等于周期(使占空比为100%),输出连续接通。设定脉宽等于0(使占空比为0%),输出断开。

有两个方法改变PWM波形的特征

同步更新:周期,宽度都发生改变。

异步更新:周期不变,宽度改变

实现PWM脉宽可调制的一般步骤:

多段PI0(使用脉冲包络)

使用脉冲包络的PT0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实现一个简单的加速、匀速和减速过程或者一个由最多255段包络组成的复杂过程,而其中每一段包络都是加速、匀速和减速的操作。

实现多段PT0的一般步骤:

本文转自“工业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