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51单片机做PWM升压输出

楼主(2019-04-17):
请教各位大佬,我现在是可以输出到PWM波了。但是只有5V的PWM波出来。(使用了89C51 DAC0832 LM358)
请问如何将输出的PWM波的电压上升到20V以上呢。
用XL6009电源升压模块可行吗?
先感谢各位

网友A:
用你的PWM驱动一只三极管,三极管开漏输出即可,
至于用户端要多少电压由用户端定,只要你的三极管耐压足够。
对于20V,例如:用5551、9013、8050都行。
用户端接20V与三极管的C极。(注意PWM被反向了),如要保持正向,自己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