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检测多功能接口通断的思路与方案(比如DB15 DB50多心的航空插头)

楼主(2019-04-17):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假如DB15接口线没有问题就用蜂鸣器响一下,如果DB15某一个脚有问题需要显示脚位并用红灯来指示一下,还有就是多芯的航空插头怎么来检测?

网友A:
如果我说各脚都不会出问题的。你信吗?不信你什么反驳我呢?
反驳时,请提出每个脚出问题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各脚都不会出问题的。你信吗?不信你什么反驳我呢?
反驳时,请提出每个脚出问题的依据是什么?

有三种状态  :引脚短路 、引脚断路、引脚交叉

网友B:
一端用矩阵方式接入单片机输入端进行检测,输出状态与输入状态对比取得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端用矩阵方式接入单片机输入端进行检测,输出状态与输入状态对比取得测试结果。

你考虑的这种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实现方式 但是我怎么来识别脚位是否短路或者是短路有或者是交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