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长按程序调试问题求解答

楼主:
现在我程序实现的是一个按键按一下控制灯亮灭长按3秒灯常亮,怎么在长按3秒常亮之中加入一个延时关闭功能并且加入一个红外感应触发之后还能再次像按3秒一样再次延时 关闭下面是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nit=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3;

sbit s=P3^5;

uchar flag1,flag2;

void delay(uint);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led2=0;
        while(1)
        {
                keyscan();

        }

}
void keyscan()
{
        uint j;
        j=0;
        s=1;

        if(flag1==1||flag2==1)
        {
                if(!s)
                {
                        delay(5);
                        if(!s)
                        {
                                while(!s);
                                flag1=0;
                                flag2=0;
                                led1=1;                        //黄灯
                                led2=0;                        //夜灯
                        }
                }
        }
        else
        {
                if(!s)
                {
                        delay(5);
                        if(!s)
                        {
                                while(s==0 && j<30000)
                                {
                                        //        delay(5);
                                        j++;
                                }

                                if (j>=30000)
                                {
                                        flag2=1;
                                                                                led1=0;                  //黄灯
                                            led2=1;
                                        while(!s);
                                }
                                else
                                {
                                        flag1=1;
                                        led2=1;                   //夜灯

                                                                }

                        }
                }
        }
}
void delay(uint z)
{
        //1ms延时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网友A(2019-04-17):
假设你有一个10ms的定时器,3秒就是在计数300次。
做一个300次的计时器,按下时+1,达到300就不再+1,让它保持300。
弹起时,查一上计时器,=300就是发生了长按,否则是短按。再将它清0,准备下次再用。
按键在弹起时起效,按下时不要做动作,计数就是了。

网友B:
长按你应该写在等待释放里面,设置一个变量自加,到一定的数,先清零,再判断是不是还在按着,再执行LED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