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上显示不出DHT11实时数值,求单片机大神指导如何调试?

楼主(2019-04-17):
LCD就是显示不出实时数值,不知道是什么的原因,小弟真的没什么学识,真诚的请求各位大佬的帮忙  谢谢!!!!
有帮助的话有奖励 谢谢!!!!! 希望各位帮帮忙

#include"dht11.h"           //添加DHT11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sbit CS=P2^4;  //CS定义为P2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sbit SCL=P2^3;  //SCL定义为P2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2^2;  //DO定义为P2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beep = P3^2;          //蜂鸣器IO口定义
sbit shuijin= P1^5;        //水浸IO口定义
uint temperature,s_templ,s_temph;  //温度的变量
uchar shidu,s_sdl,s_sdh;          //湿度的变量
uchar dengji,s_dengji;     //烟物等级
uchar shoudong;            //手动报警键

int flag_300ms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rs=P2^7;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H:数据       L:命令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2^5;  //1602使能引脚          下降沿触发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功能 : 显示2位十进制数,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23"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fm1(1,5,23)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
* 名称 : write_sfm1(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功能 : 显示1位十进制数,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2"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fm1(1,5,2)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fm1(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string(1,0,"Y:0/0S:00(00/00)");
write_string(2,0,"W:00(00/00)SJ:0");
write_sfm1(1,2,dengji);     //显示烟物等级
write_sfm1(1,4,s_dengji);
write_sfm2(2,2,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write_sfm2(2,5,s_templ);
    write_sfm2(2,8,s_temph);
write_sfm2(1,7,shidu);         //显示湿度
    write_sfm2(1,10,s_sdl);
    write_sfm2(1,13,s_sdh);
write_sfm1(2,14,shuijin); //显示是否水浸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读取温度的值 ***************/
uint read_temp()
{
uchar T1_data=0;  //温度变量
while(1)
    {
        T1_data=Read_TRH(0,0);//温度
    }
return T1_data;     //返回读出的温度
}
/*************读取湿度的值 ***************/
uint read_sd()
{
uchar R1_data=0;//湿度变量
while(1)
    {
  R1_data=Read_TRH(1,0);//湿度
    }
return R1_data;     //返回读出的湿度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0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SGL;
for(i=0;i<8;i++)
{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SCL=1;
  if(DO)
   value++;
}
return value;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0f)
   {
    case 0x0e: key_can = 4;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0d: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b: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7: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4)   //紧急报警键  手动报警
{
  if(menu_1 == 0)
   shoudong = 1;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4)
  {
   menu_1 = 0;
  }
  if(menu_1 == 0)
   init_1602() ;  //初始化显示
}
if(menu_1 == 0)
{
  if((key_can == 2) || (key_can == 3))
   shoudong = 0;          //取消手动报警
}
if(menu_1 == 1)   //设置烟雾报警
{
  if(key_can == 2)
  {
   s_dengji ++ ;   //烟物报警值加1
   if(s_dengji >= 99)
    s_dengji = 99;
  }
  if(key_can == 3)
  {
   s_dengji --;   //烟物报警值减1
   if(s_dengji <= 1)
    s_dengji = 1;
  }
}
    if(menu_1 == 2)   //设置低湿度报警
{
  if(key_can == 2)
  {
   s_sdl ++ ;  //低湿度报警值加1
   if(s_sdl > 50)
    s_sdl = 50;
  }
  if(key_can == 3)
  {
   s_sdl -- ;  //低湿度报警值减1
   if(s_sdl <= 00)
    s_sdl = 00 ;
  }
}
if(menu_1 == 4)   //设置低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s_templ ++ ;  //低温报警值加1
   if(s_templ > 50)
    s_templ = 50;
  }
  if(key_can == 3)
  {
   s_templ -- ;  //低温报警值减1
   if(s_templ <= 00)
    s_templ = 00 ;
  }
}
    write_sfm2(1,10,s_sdl);
    write_sfm2(2,5,s_templ);   //显示温度
    write_sfm1(1,4,s_dengji);     //显示烟物等级

    if(menu_1 == 3)   //设置高湿度报警
{
  if(key_can == 2)
  {
   s_sdh ++ ;  //高湿度报警值加1
   if(s_sdh > 99)
    s_sdh = 99;
  }
  if(key_can == 3)
  {
   s_sdh -- ;  //高湿度报警值减1
   if(s_sdh <= 10)
    s_sdh = 10 ;
  }
}
    if(menu_1 == 5)   //设置高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s_temph ++ ;  //高温报警值加1
   if(s_temph > 99)
    s_temph = 99;
  }

  if(key_can == 3)
  {
   s_temph -- ;  //高温报警值减1
   if(s_temph <= 10)
    s_temph = 10 ;
  }
}
    write_sfm2(1,13,s_sdh);    //显示湿度
    write_sfm2(2,8,s_temph);   //显示温度
    write_com(0x80+0x40+15);           //将光标移动到第2行第到3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if((dengji >= s_dengji) || (temperature >= s_temph) || (temperature <= s_templ) || (shoudong == 1)||(shidu>=s_sdh)||(shidu<=s_sdl)||(shuijin==0))  //报警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else
{
  beep = 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蜂鸣器叫一声
delay_1ms(200);
P0 =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IO口
init_1602();      //1602液晶初始化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按下要执行的程序
  }
  flag_300ms ++;
  if(flag_300ms >= 300)
  {
   flag_300ms = 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
   shidu = read_sd(); //读取湿度值
   clock_h_l();
   dengji = ad0832read(1,0);
   dengji = dengji * 500 / 255;
      dengji = dengji - 100;
   write_sfm2(2,2,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write_sfm1(1,2,dengji);     //显示烟物等级
   write_sfm1(1,14,shuijin);//水浸
   write_sfm2(2,7,shidu);//湿度
  }
  delay_1ms(1);
}
}

DHT11.h的文件
#ifndef __DHT11_H__
#define __DHT11_H__
#include"delay.h"
sbit DHT11_DQ2 = P2^0;
sbit DHT11_DQ1 = P2^0;
uchar U8count,U8temp,U8FLAG,U8comdata;
void Delay_10us(void)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COM(uchar n)
{
  uchar i;
    for(i=0;i<8;i++)
    {
     U8FLAG=2;
     if(n){while((!DHT11_DQ1)&&U8FLAG++);}
  else {while((!DHT11_DQ2)&&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n){if(DHT11_DQ1)U8temp=1;}
  else {if(DHT11_DQ2)U8temp=1;}
       U8FLAG=2;
     if(n){while((DHT11_DQ1)&&U8FLAG++);}
  else {while((DHT11_DQ2)&&U8FLAG++);}
     if(U8FLAG==1)break;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uchar Read_TRH(uchar ch,uchar n)
{
uchar TRH_data=0;
static u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static u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if(n)DHT11_DQ1=0;
else DHT11_DQ2=0;
    Delay(24);
    if(n)DHT11_DQ1=1;
else DHT11_DQ2=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if(n)DHT11_DQ1=1;
else DHT11_DQ2=1;
    if(!DHT11_DQ1 || !DHT11_DQ2)
    {
     U8FLAG=2;
     if(n){while((!DHT11_DQ1)&&U8FLAG++);}
  else {while((!DHT11_DQ2)&&U8FLAG++);}
     U8FLAG=2;
     if(n){while((DHT11_DQ1)&&U8FLAG++);}
  else {while((DHT11_DQ2)&&U8FLAG++);}
     COM(n);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n);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n);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n);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n);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if(n)DHT11_DQ1=1;
  else DHT11_DQ2=1;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
if(ch)TRH_data=U8RH_data_H;
else TRH_data=U8T_data_H;
return TRH_data;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