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声音传感器如何使用?怎么连接单片机?

楼主(2019-04-17):
如图,刚拿到这个lm386声音模块,不知道怎样用。
希望能指点一下这个东西怎样连线接到单片机上,还有相关的程序怎样写或者怎样找到资料。
谢谢了,望指点!

网友A: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LM386是一个运放,作用是将麦克风拾到的微弱电信号放大,然后交给单片机,因为声音是模拟量,你要单片机处理的话就要接到单片机的AD采样管脚上,通过单片机的AD采样得到麦克风的信息

网友C:
还需要帮助吗

网友D(2020-01-03):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