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怎么实现调速?

楼主(2019-04-17):
(无正文)

网友A:
步进电机控速是通过电机节拍之间的延时长短

网友B:
一般都是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控制脉宽实现的

网友C:
改变占空比就可以了,可以用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D:
改变占空比,首先设置时钟频率,然后根据利用计数器计数的方式,设置高电平时间与一个周期时间之比就是占空比,所谓占空比就是高电平持续时间占据一个周期的比例,比例越高,电压越高,转速越快。比例越低,转速越慢

网友E:
PWM啊,通过设置占空比调节电枢平均电压,占空比越大,平均电压越高,转速越快。

网友F:
改变占空比

网友G:
步进电机不是占空比调速,还是频率调速,用步频进行的。

网友H:
改变每个IO口的高低电平的延时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I:
延时的大小影响电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