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制作一个单车的尾灯,用过MPU6050加速度的帮看一下

楼主(2019-04-17):
我打算做一个单车的尾灯,功能是在加速或者刹车的时候有亮灯的提示,不知道用MPU6050可不可以,因为没有搞过加速度方面的程序,所以,也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我只要两个功能的检测:就是加速和减速,其它就不用了
我的设想是:只给某个轴设定一个值,当加速或者减速超过这个值之后就触发中断,然后再由单片机去读取数据来判定是加速还是减速.
其它的功能就不要了,因为我是用汇编的,代码太多了不好写

网友A:
“我打算做一个单车的尾灯,功能是在加速或者刹车的时候有亮灯的提示”,如用在尾灯上可能会被认定为改装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做一个单车的尾灯,功能是在加速或者刹车的时候有亮灯的提示”,如用在尾灯上可能会被交警认定为改 ...

哥们,我这是单车,改装一下,应该不用去登记的吧?

网友A:
跟用错信号灯有关系,正常时尾灯是普亮刹车时转为高亮,冲法法时也高亮就有可能犯了禁忌

网友B(2020-04-02):
引用 楼主:
哥们,我这是单车,改装一下,应该不用去登记的吧?

支持!敢想敢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