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PIC单片机的工程移植到STM32里容易吗

楼主(2019-04-17):
老师给了个这样的任务,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A:
换芯片,改电路,底层肯定要重写的。
写程序有个好习惯还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隐藏硬件实现的细节,把逻辑与底层分开。

除了算法,所有涉及到硬件的地方都得修改,延时、IO控制、定时器、串口、AD、EEPROM……也和重写差不多了

网友B:
C语言在单片机这一块和可移植性并不怎么好,虽然我不会C
很多底层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很多函数也是不一样的,就算是PIC本身,你用不同的编译器,函数都有很多是不同的,更不用说是移植到STM32中了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和重写是差不多的了

网友C:
不是很容易,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需要改电路,重新写程序

网友D(2019-08-01):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E:
需要重新写程序,这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单片机,不过总体思想差不多,只是编程内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