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机闭环控制程序Orthogonal encoder

楼主(2019-04-17):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delay.h"        //延时函数
#include "usart.h"
#include "pid.h"
#include"pwm.h"
#include "enc.h"
#include "DataScope_DP.h"

int pwm1,pwm2,pwm3; //PID计算后输出的PWM占空比

u8 flag=0;
u16 Capture=0;
u16 duty_TIM2=0;
u8 RX_Command[1];

extern PIDtypedef PID1,PID2,PID3;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A端口、端口复用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PA.8        PA.8,作为捕获输入脉冲中断的标志,进入中断点亮LED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体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PA.4  PA.4,作为定时器中断的标志,20ms定时,进入中断点亮LED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体初始化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USART1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1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复用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PE.8         控制电机正反转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体初始化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8|GPIO_Pin_10 | GPIO_Pin_12); //置1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9|GPIO_Pin_11 | GPIO_Pin_13);           //置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使能时钟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波特率设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优先级分组为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        //USART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PIDperiod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6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 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6,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6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6_IRQn;  //TIM6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6, ENABLE);  //放在主程序中使能

}
        int curcount2=0;
        int curcount1=0;

int main(void)
{

                int i=0;
                int j=0;
                int t[20]={0,10,20,30,40,50,60,70,80,90,100,110,120,130,140,150,160,170,180,190};
                int n[20]={0};
                u8 jishu=0;
                int pwm=0;
                int sum=0;
                int N1_avr=0;
                int curcount3=0;
                int N1=0;
                int N2=0;
                int N3=0;

                USART_Configuration();
                ENC_Init_TIM2(); // 1号电机
                TIM3_PWM_configure(1000-1,0); //PWM输出,1000HZ
//                ENC_Init_TIM4(); // 2号电机
//                ENC_Init_TIM5();  // 3号电机

//                incPIDinit();                                                //初始化,将PID参数置0
//                PID_setpoint(&PID1,50);                //设定1号电机转速
//                PID_setpoint(&PID2,50);                //设定2号电机转速
//                PID_setpoint(&PID3,50);                //设定3号电机转速
//                set_speed(80);
//                PID_set(&PID1,5,0,0);                //设定1号电机PID参数
//                PID_set(&PID2,2,0.5,0);                //设定2号电机PID参数
//                PID_set(&PID3,2,0.5,0);                //设定3号电机PID参数
                PIDperiodinit(2000-1,720-1);        //PID 采样定时器设定,采样周期20ms

                while(1)
                {
                         if(flag==1)
                                {

                                        curcount1=TIM2->CNT-32768;
                                         TIM2->CNT=32768;
                                        jishu++;

//                                        curcount2=TIM4->CNT-32768;
//                                         TIM4->CNT=32768;
//
//                                        curcount3=TIM5->CNT-32768;
//                                         TIM5->CNT=32768;
//
                                    N1=15*(curcount1)/44; // N=125*curcount/188;  N=125*curcount/1792;
                                        Data_Send_speed(curcount1,N1);

//                                        sum=sum+N1;
//                                        Data_Send_speed(t,N1);
//                                        printf("%d\n", sum);
//                                        if(jishu==10)
//                                        {
//                                                if(pwm>1000) { pwm=0; }
//                                                N1_avr=sum/10;
//                                                sum=0;
//                                                jishu=0;
//
//                                                Data_Send_speed(pwm,N1_avr);
//                                                pwm=pwm+30;
//                                                TIM_SetCompare1(TIM3,pwm);
////                                                printf("%d\n", N1_avr);
//
//                                        }

                                    flag=0;

                                }
                }

}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        采样时间到,中断处理函数
{

if (TIM_GetITStatus(TIM6, TIM_IT_Update) != RESET)//更新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 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4,(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
                flag=1;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判断是否来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位
                RX_Command[0]=(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RX_Command[0]==0x0)
                {
                        AIN1=0;
                        AIN2=0;
                        BIN1=0;
                        BIN2=0;
                        CIN1=0;
                        CIN2=0;
                }

                if(RX_Command[0]==0x01)
                {
                        AIN1=1;
                        AIN2=0;
                        BIN1=1;
                        BIN2=0;
                        CIN1=1;
                        CIN2=0;
                }

                if(RX_Command[0]==0x02)
                {
                        AIN1=0;
                        AIN2=1;
                        BIN1=0;
                        BIN2=1;
                        CIN1=0;
                        CIN2=1;
                }
                 if((RX_Command[0] > 0x32) && (RX_Command[0] < 0x64)) //判断发送数据是否在0x32~0x64之间
                {
                        u16 val;
                        val=10*((RX_Command[0]) & (0x00FF));                         //根据发送数据,计算占空比的实际值
                        TIM_SetCompare1(TIM3,val);
                        TIM_SetCompare2(TIM3,val);
                        TIM_SetCompare3(TIM3,val);                                                 //设置占空比
//                        USART_SendData(USART1,RX_Command[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