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用Altium Designer画STM32L151的引脚图,能不能给点指示

楼主(2019-04-17):
给点指示吧

网友A(2019-09-08):
从altium官网可以直接下载所有STM32相关sch和pcb. http://designcontent.live.altium.com/#UnifiedComponents

网友B(2019-10-23):
找到芯片规格书,照着芯片的尺寸及引脚间距孔位大小在CAD上画一个框架,导入AD里面做一个封装就好了,实在不想麻烦可以去下载,有兴趣可以自己画一画

网友C:
首先你先找到好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根据其引脚的定义来命名引脚就好了呀

网友D:
直接找找stm系列的引脚图

网友D:
从altium官网可以直接下载所有STM32相关sch和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