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该如何识别锂电池的老化,真心求教操作思路

楼主(2019-04-17):
遇到了一个问题:
基于stm32需要实现锂离子电池老化后进行报警,请问如何才能实现功能?需要什么东西,操作思路

网友A:
如果你有万用表那就可以实现一分钟检验电池的好坏,方法是:找3至5个个1欧,功率10W的功率电阻串联.接完以后串在电池上测一下放电池流是多少,一般调到500毫安的状况,如果你要买电池,

那就可以把这个负载接在电池正负极上,然后测电池的压降,也就是说在没接电阻之前测一下电压.在测一下接上负载后的电压是多少,两个电压值相差越小说明电池容量越大,带载能力越强.

举个例:比如一个850毫安的电池,没带负载测电压是3.8V,带负载测是3.7V以上那这个电池还算正常,如果是一下到3.6V证明这个电池带载能力很差,就是已经老化的,但这个相差值不是固定的,

比如一个2000毫安的电池时,用500毫安放电,那两个电压相差值很小,如果超过0.1V那证明很差.反正一句话,两个容量一样的电池接上同样的负载,测的前后两个电压相差越小的越好.这个方法是模拟电池测试的方法做的.绝对管用。

楼主:
是根据标准时间放电量来判定吗?得到的放电量又怎么判定是不是超过了阈值进行报警?

楼主:
还是有跟简洁的方法,满头雾水

网友B:
如何识别锂电池的老化,这个看起来容易做,真要做起来太难啦,尤其是产品化。

网友C:
老化这个词很不严谨的,比如一节电池,以前能用5个小时,现在能用4.3个小时,那这算不算老化了呢,如果4.3小时不算老化,3.5小时呢?
老化是你自己定的,你说它老化了,它就老化了
如果你的负载是一个稳定的东西,比如你只用来点LED灯,那么通过总的点灯时间来判断是不是老化了,但这并不太准确,锂电池的特性决定它的不准确性,你一次使用负载直到电池没有电,和你断断续续的使用,,总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准确一点的话,可以使用库仑计IC,网上有的卖.但它也并不是完全的准确的,它是根据输入的电量和输出的电量来计算的,但电池老化了之后,充电时间是一样的,但放电时间却少了,就像手机一样,你刚买的时候,50%的电能用几个小时,用久了之后50%的电一下子就没了
所以,算法还是要靠你自己去想的

网友D:
看看这个芯片,锂电池电量专用芯片,对你有帮助

网友D:
相关芯片的PCB、程序,直到成品,我都有,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E(2019-11-24):
引用 网友D:
相关芯片的PCB、程序,直到成品,我都有,可以一起探讨~

你好,我毕设要做基于单片机的锂电池退化报警系统,但是由于基础不是很好,现在还是一头雾水,能不能给我点建议或者提示?

网友E(2020-01-03):
引用 网友D:
相关芯片的PCB、程序,直到成品,我都有,可以一起探讨~

你好,我想问问基于单片机的锂电池退化报警系统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