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怎么画IR1838红外接收头?

楼主(2019-04-17):
红外接收头IR1838在Proteus里怎么画

网友A:
如图:
仿真元器件:IRLINK
电路图:左边是红外发射端,右边是接收端

仿真元器件

仿真元器件

电路图:左边是红外发射端,右边是接收端

电路图:左边是红外发射端,右边是接收端

网友B:
画和其它软件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