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teus仿真单片机酒精检测运行不是很完美

楼主(2019-04-17):
刚从论坛弄得仿真,如果驾驶员未饮酒,LED显示绿灯,汽车正常启动;如果驾驶员处于少量饮酒状态,LED显示黄灯,且会发出声光报警;如果驾驶员处于醉酒状态时,LED显示红灯,且会控制继电器动作,自动切断汽车启动系统电源,从而使汽车无法启动,有效的防止驾驶员酒后驾车。不知如何调试。。。光调节电阻不能体现。。。

网友A:
先把可调电阻调到一个值,相当于有一个人;
然后打开关关,在关闭。因为检测的是下降沿,这样就完成一次检测。
下次检测重复上面的步骤。
感觉这样麻烦的话,可以加个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换个不自锁的按键。

网友B:
完不完美实物上见分晓,软件仿真还得人工调

网友C:
兄弟有没qq我也做这个课题,能不能交流一下

网友D(2020-12-10):
请问作者这个仿真和程序实现了吗?能否分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