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单片机可以用STC11F02E来代替吗?引脚功能和序号两者是不是一致的?

楼主(2019-04-17):
(无正文)

网友A:
AT89C2051单片机可以用STC11F02E来代替, 引脚功能和序号两者一致的。
这STC11F02E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AT89C2051要快6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延时的,时间基本上是缩短了6倍以上了

何不使用STC12系列有内置AD转换的MCU更省钱。

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140471-1.html

网友B:
可以用 2052 代替

网友C:
想用哪个单片机,难道你不看技术资料吗?

网友D:
学会查手册

网友E:
学会查手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