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cf8591的多波形发生器仿真程序(正弦波 三角波等可调)

楼主(2019-04-17):
里面有代码   有仿真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delay.h"

sbit SCL=P2^1;  //串行时钟输入端
sbit SDA=P2^0;  //串行数据输入端
uchar flag=0;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应答    相当于一个智能的延时函数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
}

void init() //初始化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字节数据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左移一位 移出的一位在CY中
        SCL=0;          //只有在scl=0时sda能变化值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write_add(uchar control,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PCF8591);    //10010000  前四位固定 接下来三位全部被接地了 所以都是0 最后一位是写 所以为低电平
    respons();
    write_byte(control);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include "wave.h"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delay.h"

uchar time1;
uchar a,range=100;
void  triangular(void)        //三角波
   {
        write_add(0x40,a);
        delay_1ms(time1);
        a++;
        if(a>range)
                while(a>0)
        {
                        a--;
                        write_add(0x40,a);
                        delay_1ms(time1);
                }

  }

  void  triangular1(void)//锯齿波
   {
        write_add(0x40,a);
        delay_1ms(time1);
        a++;
        if(a>range)
            a=0;
  }
  void square(void)           //方波
{
        a=range;
                  write_add(0x40,a);
        delay_1ms(time1);
                a=0;
                  write_add(0x40,a);
        delay_1ms(time1);
}

波形发生器protues仿真 PCF8591仿真源程序 正弦波

网友A:
优秀优秀

网友B(2019-06-05):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B:
怎么操作的

网友C:
有没有输出正弦波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输出正弦波的程序???

有  只输出正弦波的话 可用单片机+PCF8591再加一些外部电路即可  外部电路就是低通滤波这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什么怎么操作  能问的更加有目的性一点么?

网友D:
这里面protues仿真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protues仿真没有

看错了,有仿真,谢谢了,

网友D:
里面仿真没正弦波三角波,只有一个方波

网友E(2019-10-12):
楼主厉害
请问楼主,想要产生锯齿波,应该怎么写代码?

网友F:
怎么没人分享红外密码锁的教程啊

网友G(2019-12-07):
谢谢分享,很有用处!

网友G:
楼主可以回复下吗,这个产生正弦波,需要外接放大电路吗,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H:
仿真 在哪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有仿真,谢谢了,

在哪里呀 麻烦告知一下啊谢谢

网友I(2020-06-23):
楼主厉害,想问一下锯齿波怎么编写,

网友J:
优秀,仿真里面函数是不是不全

网友K:
里面有说明吗,代码的之类的

网友L(2021-05-28):
把按键定义去掉了,仿真不太方便,不过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