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引脚直接接74LS245,后面出来直接接数码管可行吗?

楼主(2019-04-17):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驱动能力不强时,接入相当于扩流

网友B:
最好接上限流电阻,不然5V电压会烧数码管

网友C:
不可以哦,最好接上限流电阻,不然5V电压会烧数码管

网友D:
不可以哦

网友E:
楼上的说的都正确。
具体分析是:
一般数码管里面是LED灯,一个一般2V左右,电流可设定为5mA。根据这个你可以算出你的限流电阻大小:3V/0.005=600欧姆,实际用1K也可以

网友F:
不建议直接接,最好在数码管脚上串个47R电阻。

网友G:
LS245不可以直接接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