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串口通信打印出带编码器的直流减速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9-04-17):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啊
第一:设置好串口中断——波特率什么的
第二:测量转速
第三:通过串口发送转速。

网友B:
1,找论坛找一个,串口的程序。
2,再找一个带编码器的直流减速电机的转速的程序
3,再结合两个,然后就可以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啊
第一:设置好串口中断——波特率什么的
第二:测量转速

有写过的程序可以参考一下吗,因为写了之后发现串口调试显示发送文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