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HCRS04超声波测距模块,分享一下我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9-04-17):
#include "RCWL.h"

#define RCWL1601_PORT GPIOB
#define RCWL16014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RCWL1601_TRIG GPIO_Pin_5
#define RCWL1601_ECHO GPIO_Pin_6
#define RCC_APB1Periph_TIM  RCC_APB1Periph_TIM2
#define RCTW_TIM TIM2
#define RCTW_IRQn  TIM2_IRQn
#define TRIG_Send PBout(5)
#define ECHO_Reci PBin(6)

u16 msRcCount = 0; //毫秒计数
void RCWL1601_NVIC(void);

void  RCWL1601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_RCWL;     //生成用于定时器设置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_RCWL;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WL16014_CLK,ENABLE);

        // IO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_RCWL.GPIO_Pin = RCWL1601_TRIG;       //发送电平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_RCWL.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_RCWL.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RCWL1601_PORT,&GPIO_InitStructure_RCWL);
    GPIO_ResetBits(RCWL1601_PORT,RCWL1601_TRIG);

    GPIO_InitStructure_RCWL.GPIO_Pin = RCWL1601_ECHO;     //返回电平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_RCWL.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RCWL1601_PORT,&GPIO_InitStructure_RCWL);
    GPIO_ResetBits(RCWL1601_PORT,RCWL1601_ECHO);

            //定时器初始化使用基本定时器TIM6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ENABLE);   //使能对应RCC时钟
        //配置定时器基础结构体
    TIM_DeInit(RCTW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_RCWL.TIM_Period =(1000-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计数到1000为1ms
    TIM_TimeBaseStructure_RCWL.TIM_Prescaler =(72-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1M的计数频率1US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_RCWL.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_RCWL.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RCTW_TIM,&TIM_TimeBaseStructure_RCWL);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Flag(RCTW_TIM,TIM_FLAG_Update);   //清除更新中断,免得一打开中断立即产生中断
    TIM_ITConfig(RCTW_TIM,TIM_IT_Update,ENABLE);    //打开定时器更新中断
    RCWL1601_NVIC();
    TIM_Cmd(RCTW_TIM,DISABLE);
}

//提示:静态函数的作用域仅限于定义它的源文件内,所以不需要在头文件里声明
static void  OpenTimerForHc()         //打开定时器
{
        TIM_SetCounter(RCTW_TIM,0); //清除计数
        msRcCount = 0;
        TIM_Cmd(RCTW_TIM,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static void  CloseTimerForHc()        //关闭定时器
{
     TIM_Cmd(RCTW_TIM,DISABLE);  //使能TIMX外设
}

// NVIC配置
void RCWL1601_NVIC()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CTW_IRQn;             //选择串口1个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6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3中断
{
        if(TIM_GetITStatus(RCTW_TIM,TIM_IT_Update)!=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RCTW_TIM,TIM_IT_Update);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msRcCount++;
        }
}

//获取定时器时间
u32 GetEchoTimer(void)
{
        u32 t = 0;
        t= msRcCount*1000; //得到MS
        t+= TIM_GetCounter(RCTW_TIM); //得到us
        RCTW_TIM-> CNT = 0;  //将TIM2计数寄存器的计数值清零
        Delay_Ms(50);
        return t;
}

//一次获取超声波测距数据两次测距之间需要相隔一段时间,隔断回响信号
//为了消除余震的影响,取五次数据的平均值进行加权滤波。
float   RCWL1601GetLength(void)
{
        u32 t = 0;
        int  i = 0;
        float  lengthTemp = 0;
        float  sum = 0;
        while(i!=5)
        {
        TRIG_Send = 1;      //发送口高电平输出
        Delay_Us(20);
        TRIG_Send = 0;
        while (ECHO_Reci==0);      //等待接收口高电平输出
            OpenTimerForHc();        //打开定时器
        i = i + 1;
        while (ECHO_Reci==1);
            CloseTimerForHc();        //关闭定时器
        t = GetEchoTimer();        //获取时间,分辨率为1US
        lengthTemp =((float )t /58.0); //厘米
        sum = lengthTemp + sum;

    }
        lengthTemp = sum / 5.0;
        return lengthTemp;
}

/*
函数名称:Delay_Ms_Ms
**功能描述:延时1MS(可通过仿真来判断他的准确度)
**参数描述:time(ms)注意时间<65535
*/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16_t i,j;
    for (i = 0; i <time; i ++)
        for (j = 0; j <10260; j ++);
}
/* :::::::::::::::::::::::::::::::::::::::::::::::: :::::::::::::
**函数名称:Delay_Ms_Us
**功能描述:延时1us(可通过仿真来判断他的准确度)
**参数描述:time(us)注意时间<65535
:::::::::::::::::::::::::::::::::::::::::::::::::: ::::::::::: */
void  Delay_Us(uint16_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16_t i,j;
    for (i = 0; i <time; i ++)
        for (j = 0; j <9; 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