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7中有什么压力传感器可以测重量吗?

楼主(2019-04-17):
(无正文)

网友A:
有,能做电子秤

网友B:
有,但是你需要手动给它一个重量

网友C(2019-05-17):
具体应该怎么解决,我也同求,希望楼主大大了解了,也教教下我

网友D:
用压力传感器来代替,如MPX4115,用法见图,第一引脚输出模拟电压,要经过A/D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E:
MAX4115可以感知压力变化,还有一个跟他类似,什么型号记不清了,你可以百度看看

网友F(2025-05-31):
HX711好像可以

网友G:
MPX4115 压力传感器
基本原理:MPX4115 是一款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基于压阻效应,当受到压力作用时,其内部的电阻值会发生变化,从而输出与压力成比例的模拟电压信号 。
使用方式:它的第 1 脚输出模拟电压,由于单片机通常只能处理数字信号,所以需要经过 A/D 转换器(如 ADC0832 等)将其输出的模拟量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才能被单片机读取和处理。可用于基于单片机的无线载重检测系统等设计中,如配合 AT89C51 型 51 内核单片机,实时检测压力重量值 。
HX711 压力传感器模块
基本原理:HX711 是一种精密电子秤传感器芯片,常与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配合使用。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将感应到的被测物体的重力转化为微弱的毫伏级电压信号,HX711 芯片对该微弱信号进行 128 倍的增益放大,并经过 AD 转换电路,将放大后的模拟电压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 。
使用方式:在 Proteus 中使用时,先在元件工具栏里输入 “HX711” 查找该型号的压力传感器模块,以及配套使用的 MCU(如 MSP430 或其他支持的微控制器 ),并放置到工作区。将 HX711 的数据输出端口 DT 接到单片机的一个 GPIO 引脚上,时钟信号 CLK 连至另一个可用 I/O 接口,VCC 供电给定为 + 5V 或依据实际需求调整电源电压,GND 接地。之后编写适用于所选 MCU 平台的 C/C++ 源代码,来初始化配置参数、读取来自 HX711 的数据,并通过串行通信等方式显示出来 。

你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在 Proteus 8.7 中查找压力传感器:

打开 Proteus 软件,进入电路设计界面。
点击工具栏上的 “P” 按钮(或者从 Proteus 菜单栏中选择 “Pick Devices” ),打开元件拾取对话框。
在搜索框内输入 “Pressure Sensor” 或具体的传感器型号(如 “MPX4115”“HX711” ),按下回车键。
从搜索结果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压力传感器,将其拖到电路设计区域中,再连接压力传感器的电源、地线以及信号线至控制器或其他相关电路,完成电路设计后进行仿真测试。

网友H:
传感器本质上就是4个电阻构成的惠斯通电桥,当然用4个电阻代替传感器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