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里的break switch语句执行逻辑的问题

楼主(2019-04-17):
以上两个程序,都是驱动数码管的程序
程序一为动态数码管,程序二为矩形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字符
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两个程序都用switch函数
break了之后不是就跳出了么

那么为什么程序一里,字符显示之后会熄灭

但是程序二里,字符显示了之后就一直显示

程序一: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P0=smgduan[i];
  delay(1000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
}

程序二: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DIG P0
u8 KEYOUT;
u8 code smg[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KEYOUT=0;P0=smg[KEYOUT];break;
    case(0x0b):KEYOUT=1;P0=smg[KEYOUT];break;
    case(0x0d):KEYOUT=2;P0=smg[KEYOUT];break;
    case(0x0e):KEYOUT=3;P0=smg[KEYOUT];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KEYOUT=KEYOUT;P0=smg[KEYOUT];break;
    case(0xb0):KEYOUT=KEYOUT+4;P0=smg[KEYOUT];break;
    case(0xd0):KEYOUT=KEYOUT+8;P0=smg[KEYOUT];break;
    case(0xe0):KEYOUT=KEYOUT+12;P0=smg[KEYOUT];break;
   }
   while((a<40)&&(GPIO_KEY!=0X0F))
   {
    delay(100);
    a++;
   }
  }
}

}
void main()
{
while(1)
{
  LSA=0;
  LSB=0;
  LSC=0;
  KEYDOWN();

}
}

网友A:
第一个程序:你没有看到有for啊!switch是被break跳出来了,但for让它又进去了啊,所以显示八次。这所以熄了,是因为你的延时太长,换一个延时试试,例如delay(100);就会全亮的。看来你要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的知识——数码管的静态显示和动态显示。

第二个程序,为什么一直亮,那是你的程序指定的
LSA=0;
  LSB=0;
  LSC=0;
  KEYDOWN();
一直指定只在这个位置显示,又没有消除它,当然一直亮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程序:你没有看到有for啊!switch是被break跳出来了,但for让它又进去了啊,所以显示八次。这所以熄 ...

第一个程序我试过把延时缩短,是全亮,但是如果延时延长了,就亮下一个的时候上一个就灭了(break出来了),第二个程序LSA=0;LSB=0;LSC=0;把数码管点亮了,那子程序里break出来后不应该是显示 8. 吗?这里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程序我试过把延时缩短,是全亮,但是如果延时延长了,就亮下一个的时候上一个就灭了(break出来了 ...

那是因为你的程序没有初始化,所以是全亮,显示为8.。当你按下键后,就只显示键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程序没有初始化,所以是全亮,显示为8.。当你按下键后,就只显示键值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