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调试错误 缺少返回值

楼主(2019-04-17):
求大神了

网友A:
没有返回,定义void类型

网友B:
所有函数前加上void就好了

网友C:
楼上正解,定义函数时,前面加void,就指定此函数不返回任何值。另外说明,warning不是error。

网友D:
函数前面void不能省

网友E:
函数前面要加void啊

网友F:
若无返回值则在函数名前面加void,若有返回值则在函数名前面加返回值的类型(int,unsigned int,char unsigned char,float,double)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