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写程序的思路 C51单片机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9-04-18):
外部中断0定时器0控制led灯闪烁,按下外部中断闪10停止。

网友A: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发的帖子里面有你这个功能

网友B:
你去看看定时器的原理就懂了

网友C:
你可以在定时中断0里不断取反令灯闪烁,然后外部中断0引脚接独立按键,按下一次就TR0=1启动定时中断0,再按一下就TR0=0停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