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和keil软件联合调试,怎么修改,是同步进行的吗?

楼主(2019-04-18):
proteus仿真和keil软件联合调试,怎么修改,是同步进行的吗?论坛的仿真跟我想要的还是有点出入,想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但不知从何改起。。。是在仿真里加上元件,再去修改keil里的编程么?完事这两文件还关联在一块么?

网友A:
一两句话说不清,自己先看教程。 proteus

网友B:
联合仿真,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log.csdn.net/baidu_33836580/article/details/50578575
“是在仿真里加上元件,再去修改keil里的编程么?完事这两文件还关联在一块么?”
文件还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不行的话,重新打开两个软件,再次建立连接就好了

网友C:
就在Proteus 8 仿真软件中就可完成添加原件,编辑代码,调试仿真,编译工作。
方法:打开Proteus 8 仿真软件点击工具栏"源代码“图标打开代码编页面,
再点击地址栏  系统——编译器配置————弹出编译器配置页面。
选中keil for 8051或keil for ARM按下手动设置按钮查找到c51或ARM文件夹确定。
这样以后就不在顾虑keil的状态,只在Proteus 8 仿真软件中玩了~~~~~~~~

网友D:
以51单片机仿真为例,其实是keil编译完成生成hex文件,在proteus中加载hex文件,运行后观察结果

网友E:
keil编译完成生成hex文件,在proteus中的芯片设置加载hex文件即可,具体参考附件

51黑论坛_proteus 教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