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864串行驱动不显示,照着各种资料都调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2019-04-18):
代码如下:
#ifndef lcd_h
#define lcd_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_D 0xfe       //读数据
#define R_C 0xfa      //读指令
#define W_D 0xfc       //写数据
#define W_C 0xf8      //写指令

sbit CS=P3^4;
sbit SID=P3^3;
sbit SCLK=P3^2;
sbit PSB=P2^7;
sbit RST=P2^6;

void init_LCD();
void Write_LCD(uchar con,uchar date);
//uchar Read_BF(uchar con);

/********************************************
延时毫秒程序
********************************************/
void delay_ms(uint i)
{
    uint j;
                for(;i>0;i--)
                 for(j=114;j>0;j--)
                         ;
   }

void delay_us(uchar i)
{

        for(i;i>0;i--)
        _nop_();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e)
{
     uchar i;
           //SCLK=0;
           for (i=0;i<8;i++)
             {
                            SCLK=0;
                                  if(date&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e<<=1;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uchar temp,temp1,temp2;
                 for(i=0;i<8;i++)
                         {
                                         temp1<<=1;
                                   SCLK=0;
                                   SCLK=1;
                                   SCLK=0;
                                   if(SID)
                                                 temp1+=1;
                                         //SCLK=1;
                    }
                         for(i=0;i<8;i++)
                         {
                                         temp2<<=1;
                                   SCLK=0;
                                   SCLK=1;
                                   SCLK=0;
                                   if(SID)
                                                 temp2+=1;
                                         //SCLK=1;
                    }
                         temp1=0xf0&temp1;
                         temp2>>=4;
                         temp=temp1+temp2;
                         return temp;

        }

void CheckBusy()
{

        Send_Byte(0xfc);
          while(0x80&Read_Byte());

}

        void Write_LCD(uchar con,uchar date)
        {
                 uchar date_h,date_l;
                 date_h=date&0xf0;
                 date_l=(date&0x0f)<<4;
                 CS=1;
                 CheckBusy();
                 Send_Byte(con);
                 //delay_us(100);
                 Send_Byte(date_h);
                 //delay_us(100);
                 Send_Byte(date_l);
                 CS=0;
                 delay_us(100);
           }

void init_LCD()
{

           delay_ms(40);
           RST=0;
           delay_us(100);
           RST=1;
                 PSB=0;
           Write_LCD(W_C,0x30);
     delay_us(100);
           Write_LCD(W_C,0x30);
     delay_us(137);
           Write_LCD(W_C,0x0c);
           delay_us(100);
           Write_LCD(W_C,0x01);
           delay_ms(10);
           Write_LCD(W_C,0x06);

   }
#endif

main函数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h"
//#include "sht11.h"

uchar str[]={"1234567890123456"};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LCD();
        while(1)
        {

                Write_LCD(W_C,0x80);
                for(i=0;i<16;i++)
                  {
                                Write_LCD(W_D,str[i]);
                        }
        }
  }

照着各种资料都调试了,就是不行,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可能是LCD12864串并设置有误,测量一下PSB电压:5v是并行模式,0v是串行模式,有的屏,是在背面改焊0电阻实现的,仔细看看应该是电路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