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电路中多个继电器的添加方法是啥

楼主:
如果我要改成由七个继电器组成的话,最好的方法是啥

网友A(2019-04-18):
最好的方法:复制粘贴!!!!
(不开玩笑,真的)

网友B:
只是 7 个现有芯片还能应付

网友C:
如果改为7路,可以用ULN2003,比用7个三极管方便。

不过,根据你提问的问题,你需要加强基础学习。

网友D:
版主的建议很好,你有那么多空闲端口还可以加十几个继电器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