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控制220V的直流电机吗?

楼主(2019-04-18):
大佬们 单片机可以通过PWM来控制220W的电机吗 我看别人好像都只用15V的电机

网友A:
单片机控制多少伏电压,多大功率都是可以的;
关键是控制的方法,你是怎么选择的问题。

网友B:
201W也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多少伏电压,多大功率都是可以的;
关键是控制的方法,你是怎么选择的问题。

就是用单片机产生PWM来控制220v的直流电机转速 但是我看别人都用低电压的电机好像没人用这么高电压,

网友C:
单片机通过控制大功率晶体管/mos管/IGBT,从而控制电机,电机的参数决定了大功率晶体管/mos管/IGBT的参数

网友D:
可以控制的,只要能输出PWM,你的220v电机应该只是供电电压是22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单片机产生PWM来控制220v的直流电机转速 但是我看别人都用低电压的电机好像没人用这么高电压,

控制直流15V和控制直流220V,本质上有区别吗?
只不过输出驱动部分不一样罢了。

网友E:
能,加光电隔离和大功率高电压的MOS管

网友F:
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