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AL库写的stm32按键控制LED灯亮灭源程序

楼主(2019-04-18):
用stm32cubemx配置的,单片机是stm32f103v8t6,采用普通i/o模式判断按键,一个按键控制LED亮,一个控制灭,我就贴上主要的代码,供学习HAL库的朋友学习,我也刚开始学,stm32cubemx的配置文件也在这个文件里面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t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KEY1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KEY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t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t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KEY0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KEY0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if( HAL_GPIO_ReadPin(KEY0_GPIO_Port, KEY0_Pin)==0)//读一个引脚的电平,判断key0是否按下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LED_Pin,GPIO_PIN_RESET);//LED灭
                while(!HAL_GPIO_ReadPin(KEY0_GPIO_Port, KEY0_Pin));//松手检测
//                HAL_GPIO_TogglePin (LED_GPIO_Port, LED_Pin );
        }
        if( HAL_GPIO_ReadPin(KEY1_GPIO_Port, KEY1_Pin)==0)//判断key0是否按下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LED_Pin,GPIO_PIN_SET);//LED亮
                while(!HAL_GPIO_ReadPin(KEY1_GPIO_Port, KEY1_Pin));//松手检测
//        HAL_GPIO_TogglePin (LED_GPIO_Port, LED_Pin );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