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智力竞赛抢答器设计

楼主(2019-04-18):
(1)在给定5V直流电源电压的条件下设计一个可以容纳四组参赛者的抢答器,每组设定一个抢答按钮供参赛者使用。

(2)设置一个系统清零和抢答控制开关K(该开关由主持人控制),当开关K被按下时,抢答开始,打开后抢答电路清零。

(3)抢答器具有一个抢答信号的鉴别、锁存及显示功能。即有抢答信号输入时,锁存相应的编号,并在LED数码管上显示出来。此时再按其他任何一个抢答器开关均无效,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不变,直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

(4)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的功能,且一次抢答的时间可以由主持人设定。当节目主持人按下“开始”按钮后,要求定时器立即倒计时,并在显示器上显示。

(5)参赛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抢答,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显示器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和抢答时刻的时间,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零为止。

(6)如果定时抢答的时间已到,却没有选手抢答,则本次抢答无效,系统封锁输入电路,禁止选手超时后抢答,时间显示器上显示0。

1.3系统原理工作框图

可将整个系统分为三个主要模块:抢答鉴别模块;抢答计时模块;抢答计分模块。整个系统的组成框图如下图1所示。

图1 智力竞赛抢答器系统的组成框图
1.4 设计任务内容

(1)学习与研究相关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理论知识,查阅资料,拿出可行的设计方案。

(2)根据设计方案进行电路设计,完成电路参数计算、元器件选型、绘制电路原理图;电路设计包括:抢答鉴别模块设计;抢答计时模块设计;抢答计分模块设计。

(3)进行电路软件仿真测试(如:Multisim 11.0、Proteus、 Altium Designer等),获得实验数据,验证设计有效性。

章 模块电路设计
2.1设计元器件及说明

74LS190D:

图2 74LS190D功能图

如图2所示,此芯片进行加减数功能,初始状态,A,D端均接高电平,输入为1001,十进制码数字“9”,当U/D端接入高点平时,进行减数功能,LOAD为置位端,低电平有效,当接入一低电平,开始工作,置数到“9”,RCO为借位端。CLK为锁存功能,当接入一高电平时,锁存器工作,计时电路暂停。

74LS175N:

图3 74LS175N功能图

如图3所示,此芯片为一4D触发器,一段接受信号,高电平,输出Q为高电平,电路工作,同时CLK端进行锁存功能,其余触发器无法工作。

74LS148D:

图4 74LS148D功能图

如图4所示是一BCD三位二进制编码器,低电平有效,当输入端接收低电位时,电路工作。将十进制数转化为三位二进制。

2.2 抢答电路的设计

(1)抢答及锁存功能:

此功能需要一片双D触发器74LS175N芯片完成(图5所示芯片),当其中以为选手开始抢答时,D触发器接受高电平信号,这时Q1输出高电平,其余均为低电平,所以其中一蜂鸣器响。同时Q1’输出为低电平, 其余均为高电平,进过与门,输出仍为低电平,经过一个四输入与非门,输出只为高电平,锁存器发生作用,开始进行锁存。

图5 74LS175N功能图

图6 锁存功能

(2)显示抢答功能

这一部分功能的实现需要一片三位二进制BCD编码器74LS148D来实现  ( 图7所示芯片),当其中一位选手开始抢答时,Q1’输出低电平,从而,芯片工作开始编码,D1对应二进制码001,进而显示屏上显示数字1,以此类推,依次显示2,3,4分别代表四位选手的代号。

图7 BCD编码器74LS148D功能图

23倒计时功能

实现此功能需要一片74LS190D芯片实现(图8),四位二进制减数器,分别从1001—0000,显示器上显示从9-0的递减计时。递减到0时,LED5亮,从而抢答无效。

图8 74S190D功能图

2.4编码译码显示功能

编码器是将具有某种特定含义信号的议成二进制代码的电路,需要选用集成8线-3线优先编码器74LS148D和显示器实现。如图9。

图9 8线-3线编码器

2.5总框图

图10 总框图(包含抢答,计时,显示功能)

章 设计结果与分析

当一号选手开始抢答,计时电路开始工作,倒计时4秒后抢答器抢答成功,倒计时电路锁存。

一号蜂鸣器发出声响,LED1亮,显示屏上显示一号选手数字。抢答器成功运行。(图11所示)

                       图11 有人抢答时抢答器显示

当无人强答时,倒计时电路一直工作,到“0”显示,LED5亮,此时抢答无效。(图12所示)

图12 无人抢答时抢答器显示

总结

Multisim 可以很方便的实现计算机仿真和虚拟实验,真的很有趣,它让我感到了以前学的空洞的知识有了依附,能够验证我们学的到底是对是错,在认为是书本错了的时候,有了可以验证的工具。

但是Multisim在连线的时候很不方便,它要求节必须要与原件之间多于一个格,就算开始时连得很整齐,但是如果改变一个元件的位置是就有可能乱的让人眼花缭乱,在做这个仿真实验时,第一次搭线由于元器件的摆放的位置的问题线路很乱,以至于我要再加功能的时候根本找不清应该怎么连,所以不得不重新连了一次,这个是最耗费我的时间的。

通过这次的仿真实验我收获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了到哪里去运用在课本上学到的专业课知识。一开始的时候,老师让我们自己做,我真得觉得自己做不了,可是一个星期下来,其实自己也能做,原理也不是很复杂,很多都懂了,芯片之间的作用,从而更加完善了自己在数电上的专业学习。

附录:元件清单

网友A(2020-06-20):
为什么用你的电路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