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50 AD芯片前端运放电路增益值不稳定的问题分析

楼主(2019-04-18):
最近调试CS5550这个块AD,设计图纸如图。
在调试过程中遇到问题,前端运放电路增益值不稳定。二是这个电路只能读取差分小信号,250mv。如果增益太大,增益就不是线性的。
希望同仁能帮忙分析分析电路。

网友A:
把R15先短路看一下,我感觉那电阻意义不大
再分别量一下R16和R19的输入端的对地的电压是多少,如果对地的电压是接近了运放的VCC的话,那输出是肯定不稳定的,如果不是轨到轨的运放的话,一般就2倍左右的
轨到轨运放会好点
单电源的单个运放的差分意义不大,如果是一定要差分的话,就得用一般的仪表放大电路,组成一个对称的差分放大电路,这样的效果会好点,但我没有实际做过,也不好指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