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没有stc89系列单片机吗

楼主(2019-04-18):
想做仿真,但没找到芯片

网友A:
有的,在元件库中搜AT89C就可以了

网友B:
用标准的51就可以了。
因为  STC是国产的,而那个Proteus软件是国外的,不支持国产。
但是STC单片机的内核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功能一致。

网友C:
有的,你直接搜

网友D:
其实单片机功能很多,不是说只能用那个,stc系列和AT89c系列比较相近,直接用89C的也可以

网友E:
可以用里面的AT89C52。一般情况,这两种单片机都是一样的。用来仿真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因为STC是国产  仿真软件里面没有   你可以直接搜AT89C52的   这两个仿真都差不多的

网友G:
可以在软件里搜索想用的单片机型号,具体在哪里可以根据自己用的软件,在百度里搜索怎么找芯片来找。

网友H:
确实没有STC系列,不过你可以用AT89C系列代替

网友I:
直接搜索自己想要的

网友J:
没有的除非看有没有固件包下载

网友K:
没有  用at89c51吧

网友L:
http://www.stcmcu.com/index.htm里下载固件包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