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楼层单元门禁系统程序设计 楼宇对讲

楼主:
设计一楼层单元门禁系统,能实现楼层住户密码开锁或其它身份识别开锁,能显示操作状态,阻止陌生人进入,能输出报警。设计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和编写相关程序。
    用MCS-51系列单片机或其它CPU作为控制器设计完整的控制系统,包括以下内容:
  用LCD1602显示或其它点阵液晶或用LED显示;
  实现磁卡、IC卡、射频卡或其它方式任意1种输入;
  有密码输入按键;
  有声音及报警输出;
  当断电时能维持24小时正常工作。
  外部220V电源(开关电源)供电;
  用PROTEUS仿真其中一个功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k;

uchar pic;
uchar k;
uchar X;
uchar keycount;
//uchar keyprocesstime;
uint Key_Time;
uchar flashtime;
uint  PLcount;
uchar table11[4]={0};
uchar table1count;
bit keyflag;
bit gonengflag;
bit pic3flag;
bit pic4flag;
bit pic5flag;
bit pic11flag;
bit pic55flag;
uint pic3count;
uint pic4count;
uint pic5count;

sbit JDQ = P2^3;
sbit BEEP = P2^4;
sbit LED =  P2^5;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
    uchar i,j;
    for(i=n;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switch(pic)
        {
            case 1:        //显示正常界面,时间
                     LCDDispString(0,1,"    TANLIJUAN  ");
                     LCDDispString(0,2,"Please input num");

                break;
                case 2:        //显示第一段波形调整界面
                                LCDDispString(0,1,"Please Input  ");//显示字符串
                                LCDDispString(0,2,"num                ");

                break;

                case 3:        //显示第二段波形调整界面
                             LCDDispString(0,1,"  Please wait  ");
                     LCDDispString(0,2,"  ...........  ");
                                 pic3flag = 1;
                break;

                case 4:         //显示第三段波形调整界面
                             LCDDispString(0,1,"  Sorry           ");
                     LCDDispString(0,2,"  num    error  ");
                                 pic4flag = 1;
                break;

                case 5:        //显示第四段波形调整界面
                                 LCDDispString(0,1,"     Right       ");
                     LCDDispString(0,2,"  You are welcome  ");
                                 pic5flag = 1;
                break;
        }
}
/****************************************************/
/*                4*4键盘读取程序                         */
/****************************************************/
uchar GetKey ( )//键盘扫描函数,用于识别哪一个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uchar X,Y,Z;
    P1 = 0xf0;    //先对P1置数 行扫描
        if(P1!=0xf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50);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P1!=0xf0) //确认按键按下X = P1;
        {
            X=P1&0xf0; //保存行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P1=0x0f; //列扫描
                        Y=P1&0x0f; //保存列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Z=X|Y; //取出键值
                        switch ( Z ) //判断键值(那一个键按下)
                        {
                                case 0x7e: k=1; break;
                                case 0xbe: k=2; break;
                                case 0xde: k=3; break;
                                   case 0x7d: k=4; break;
                                case 0xbd: k=5; break;
                                case 0xdd: k=6; break;
                                //case 0xed: k=8; break;
                                case 0x7b: k=7; break;
                                case 0xbb: k=8; break;
                                case 0xdb: k=9; break;
                                //case 0xeb: k=12; break;
                                case 0x77: k=0; break;
                                case 0xee: k=13; break;//DEL
                                case 0xb7: k=14; break;//CALL
                                case 0xd7: k=15; break;//CANCEL
                                case 0xe7: k=16; break;//ENTER
                        }
                        if(k<=9)
                        {
                            keyflag = 1;
                        }
                        else
                        {
                            gonengflag = 1;
                        }
                }
        }
}

void Keyprocess(void)                           //键盘处理
{
    switch (pic) //判断键值(那一个键按下)
        {
                case 1:        //开机界面
                      switch(k)
                          {
                              case 14:
                                      pic = 2;
                                          Display();
                                          keycount = 0;
                                  break;
                          }
                break;
                case 2://第一段波形设置界面
                     if((keyflag==1)&(table1count<4))
                         {
                                 LCDDispNum(8+table1count,2,k);
                                 table11[table1count] = k;
                                 table1count++;
                         }
                          switch(k)
                          {
                                  case 13://删除
                                                table1count--;
                                                if(table1count>=0)
                                                {
                                                    LCDDispChar(8+table1count,2,0x04);
                                                }

                                  break;

                                  case 15:
                                         pic = 1;
                                                 Display();
                                                 keycount = 0;
                                                 table1count = 0;
                                  break;

                                  case 16:
                                         if(1<=table11[0]<=4)
                                                 {
                                                           if(table11[1]==0)
                                                          {
                                                                   if(1<=table11[2]<=4)
                                                                 {
                                                                          pic = 3;
                                                                         pic3flag = 1;
                                                             Display();
                                                             keycount = 0;
                                                             table1count = 0;
                                                                 }
                                                                 else
                                                                 {
                                                                          pic = 4;
                                                                         pic4flag = 1;
                                                                 Display();
                                                                 keycount = 0;
                                                                 table1count = 0;
                                                                 BEEP = 1;
                                                             LED = 1;
                                                                 }
                                                          }
                                                          else
                                                          {
                                                             pic = 4;
                                                                 pic4flag = 1;
                                                             Display();
                                                             keycount = 0;
                                                             table1count = 0;
                                                             BEEP = 1;
                                                         LED = 1;
                                                          }
                                                 }
                                                 else
                                                 {
                                                     pic = 4;
                                                         pic4flag = 1;
                                                         Display();
                                                         keycount = 0;
                                                         table1count = 0;
                                                         BEEP = 1;
                                                     LED = 1;
                                                 }

                                                 //JDQ = 1;

                                  break;
                          }
            break;
                case 3:
                      switch(k)
                          {
                              case 14:
                                      pic = 2;
                                          Display();
                                          keycount = 0;
                                  break;
                                  case 15:
                                         pic = 1;
                                                 Display();
                                                 keycount = 0;
                                                 table1count = 0;
                                  break;

                          }
                break;
                case 4:
                      switch(k)
                          {
                              case 14:
                                      pic = 2;
                                          Display();
                                          keycount = 0;
                                  break;
                                  case 15:
                                         pic = 1;
                                                 Display();
                                                 keycount = 0;
                                                 table1count = 0;
                                  break;

                          }
                break;
                case 5:
                      switch(k)
                          {
                              case 14:
                                      pic = 2;
                                          Display();
                                          keycount = 0;
                                  break;
                                  case 15:
                                         pic = 1;
                                                 Display();
                                                 keycount = 0;
                                                 table1count = 0;
                                  break;

                          }
                break;
        }
}

//
void main(void)
{
        pic = 1;
        LCDInit();//lcd初始化
        TMOD = 0x11;
    TH1 = 0xf8;
    TL1 = 0xcc;
        P0 = 0xff;
    TR1 = 1;
    ET1 = 1;
        EA=1;
        JDQ = 0;
        BEEP = 0;
        LED = 0;
        Display();
        while(1)
        {
                        //Display();
                        if(keyflag|gonengflag)
                    {
                            Keyprocess();
                                keyflag = 0;
                                gonengflag = 0;
                        }
                        if(pic11flag==1)
                        {
                            pic11flag = 0;
                                pic = 1;
                                Display();
                        }
                        if(pic55flag==1)
                        {
                            pic55flag = 0;
                                pic = 5;
                                Display();
                        }
                        if(pic3flag==1)
                        {
                            delay(5000);
                                pic = 5;
                                Display();
                        }
        }
}

void T1_time (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TH1 = 0xf8;
     TL1 = 0xcc;
     Key_Time++;
     if(Key_Time == 250)
……………………

网友A(2019-07-09):
什么东西啊,打都打不开,程序只有俩,图也被破坏。垃圾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