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衡自行车软件硬件原理图+STM32源程序

楼主(2019-04-18):
自平衡自行车是用一个平衡轮的PID火算法控制加减速来得到校正力的方案。懂的人看看就知道了

#include "sys.h"
u8 Flag_Stop=1,Flag_Show=0,Flag_Direction;         //停止标志位和 显示标志位 默认停止 显示打开
float Encoder_Balance,Encoder_Walk,Target_Walk;          //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float Motor_Balance,Motor_Walk,Motor_Turn,Velocity=70;      //电机PWM变量
int Voltage;                              //电池电压采样相关的变量
u8 delay_50,delay_flag,PID_Send;          //延时相关变量
float Pitch,Roll,Yaw;   //三轴角度和XYZ轴目标速度
float        Balance_KP=1800,Balance_KD=8,Position_KP=100,Position_KI=2;  //位置控制PID参数
float Adjust,Middle;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关闭JTAG接口
        JTAG_Set(SWD_ENABLE);           //=====打开SWD接口 可以利用主板的SWD接口调试
        MiniBalance_PWM_Init();         //=====初始化PWM 10KHZ,用于驱动电机
        LED_Init();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uart_init(72,128000);           //=====初始化串口1
        uart2_init(36,9600);            //=====串口3初始化
        Encoder_Init_TIM2();            //=====编码器接口
        Encoder_Init_TIM3();            //=====初始化编码器C
        Adc_Init();                     //=====adc初始化
        delay_ms(500);                  //=====延时
        IIC_Init();                     //=====IIC初始化
  MPU6050_initialize();           //=====MPU6050初始化
  DMP_Init();                     //=====初始化DMP
  EXTI_Init();                    //=====MPU6050 5ms定时中断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Show==0)          //使用MiniBalance APP和OLED显示屏
                        {
                                APP_Show();
                                oled_show();          //===显示屏打开
            }
            else                    //使用MiniBalance 上位机 上位机使用的时候需要严格的时序,故此时关闭app监控部分和OLED显示屏
                  {
                                DataScope();          //开启MiniBalance上位机
                        }
                        delay_flag=1;
                        delay_50=0;
                        while(delay_flag);             //通过MPU6050的INT中断实现的50ms精准延时
                }
}

网友A(2023-08-27):
实物图呢、至少给张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