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用表记录仪程序+调试过程

楼主(2019-04-18):
在维修中对于一些不定时变化的测量数据,很难判断,有了这个,就方便多了.

调试过程说明
STC15W4K最高实验用于27MHZ晶体,用30MHZ温度18B20不正常工作

在高速的晶体下写入EEPROM时要等待几十毫秒的写入时间。
//              w_testeeprom();//24C测试
//              led =~led;
//              for(i=0;i<65535;i++);
//            //w_ascii_8x16();
//              led =~led;
//              for(i=0;i<65535;i++);
//              r_testeeprom();//24C测试
//              led =~led;
//              for(i=0;i<65535;i++);
//            //xianshiwendu(0,40);////温度显示
               r_pcf8563();//读时钟
                 xianshi_shijian(0,50);    //显示一行时间// 2018-10-27
              wendulerbiao();//显示温度列表2017-02-27//
            //r_testeeprom();//24C测试
              led =~led;
              for(i=0;i<65535;i++);
              eeprom_xianshishijian(16,40);//显示记录时间表//显示一个时间表由K2输入
              key_shijian();//调节时间2018-10-28

#include"stc15w4k.h"
#include"lcd.h"
#include"18b20.h"
#include"at24cxx.h"
//#include"ht1380.h"
#include"pcf85.h"

u8 xdata i_temp;
u8 xdata wendu_w;//温度写入标志位//

void w_ascii_8x16()
{
                i_temp++;
                ascii_8x16(0,0, "abcdefghijklmn");
                //aascii_0_9(0,57,(i_temp>>4)&0x0f);//指定地址写入数字
                //aascii_0_9(0,60,i_temp&0x0f);//指定地址写入数字
                aascii_0_9(0,54,i_temp/100);//指定地址写入数字
                aascii_0_9(0,57,i_temp%100/10);//指定地址写入数字
                aascii_0_9(0,60,i_temp%10);//指定地址写入数?
}
//ascii_8x16(u8 x,u8 y,u8
void shao()
{

                LCD_PutString(0,0,"邵建雄");//写入-判断是ASCII还是汉字//

}

void xianshiwendu(u8 xx,u8 yy)////温度显示
{//晶振要用12MHZ//
        u16 xdata wendu;
        u8 xdata k;
        //xx=33;
        //yy=0;
        EA=0;
                        wendu=rr18b20();//读出温度//
        EA=1;
                        LCD_PutString(xx,yy,"温度");//写入-判断是ASCII还是汉字//
                        wendu=(u16)((u32)wendu*625/1000);
                        if(k=wendu/100)aascii_0_9(xx,yy+13,k);//100指定地址写入数字
                        else ascii_8x16(xx,yy+13," ");

                        k=wendu%100/10;
                        aascii_0_9(xx,yy+16,k);//100指定地址写入数字
                        ascii_8x16(xx,yy+19,".");

                        k=wendu%10;

                        aascii_0_9(xx,yy+21,k);//100指定地址写入数字
                        ascii_8x16(xx,yy+25,"C");

                        //EA=1;

}

  52. //..........................................................................................

/*
温度时间存于0X0F,0XE0
温度存于0X0F,0XF0

*/
void wendulerbiao()//显示温度列表2017-02-27//
{        u8 xdata shijian1_12[]={1,2,3,4,5,6,7,8,9,0x10,0x11,0x12};//时钟
        u8 xdata   wen_du0_9[]={0,1,2,3,4,5,6,7,8,9,0x10,0x11};//用于记录10小时前的数据//
//        u8 idata i,k,xx,yy,ex,ey,wen_du0_max,wen_du0_min;
        u8 xdata i,k,xx,yy,ex,ey,wen_du0_max,wen_du0_min;
        u8 xdata h1,h2,h3,h4,h5;
        //u8 idata bershu,wen_du0_max_r,wen_du0_min_r;//温度倍数//
        u8 xdata bershu,wen_du0_max_r,wen_du0_min_r;//温度倍数//
        //u16 wendu_r;
        u16 xdata wendu_r;

                                                h1=0x10;
                                                h2=0x20;
                                                h3=0x30;
                                                h4=0x40;
                                                h5=0x50;
                                                read_24cxx_n(0x0f,0xe0,12);//连续读12时间字节//
                                                for(i=0;i<12;i++)
                                                                                        {
                                                                                                   shijian1_12[i]=at24c32[i];//读写24CXX//

                                                                                        }
                                                read_24cxx_n(0x0f,0xf0,12);//连续读12温度字节//
                                                for(i=0;i<12;i++)
                                                                                                {
                                                                                                   wen_du0_9[i]=at24c32[i];//读写24CXX//

                                                                                                }

                                                xianshiwendu(0,10);////温度显示

                                                wendu_r=rr18b20();//读出温度//
                                                wendu_r=(u16)((u32)wendu_r*625/1000);
                                                                k=wendu_r/100;
                                                                //ascii_12x12_12x6_bye(90,50,(k));//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k=(k<<4)+(wendu_r%100/10);//+优先级比<<高//

                                                if((fen==0)&&(mao<3)&&(wendu_w==0))//(fen==0)&&
                                                                {

                                                                                        for(i=0;i<11;i++)        //把温度数据向前记录一次//
                                                                                                   {

                                                                                                   wen_du0_9[i]=wen_du0_9[i+1];//温度列表//
                                                                                                   shijian1_12[i]=shijian1_12[i+1];//时间列表//

                                                                                                   }
                                                                                                   ////////////////////
                                                                                        wen_du0_9[11]=k;
                                                                                        shijian1_12[11]=shi;
                                                                                        /////////写入///////////////////
                                                                                        for(i=0;i<12;i++)
                                                                                                   {
                                                                                                   at24c32[i]=shijian1_12[i];//写24CXX//

                                                                                                   }
                                                                                        write_24cxx(0x0f,0xe0,12);//写入12个字节时间字节//
                                                                                        st7529_delay1(20);        //24CXX页写要10MS等等时间//
                                                                                        for(i=0;i<12;i++)
                                                                                                   {

                                                                                                   at24c32[i]=wen_du0_9[i];//写24CXX//

                                                                                                   }
                                                                                        write_24cxx(0x0f,0xf0,12);//写入12个字节温度字节//
                                                                                        st7529_delay1(20);
                                                                                        ////////////////////////////////////

                                                                                        ////////////////////////////
                                                                                        wendu_w=1;//温度写入标志位//
//                                                                                        xx=80;
//
//                                                                                        ex=125;
//                                                                                        yy=3;
//                                                                                        ey=yy+60;
//                                                                                        yishu(xx,ex,yy,ey,0);//清除图形区域//
                                                                                        clr_st7529();//从255X160清所有地址位?/清除图形区域//
                                                                                        //...................................................
//                                                                                                    //.......................//温度图形显示2017-2-28..........................//
//                                                                                //if(fen==0x10);
//                                                                                                //yilie(125,0,1,1);//127行0列写入1列高亮,ler列显示试验//
//
//
//
//
//                                                                                                //yishu(80,127,0,1,1);//////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                                                                                                xx=57;//80;//57--125
//
//                                                                                                ex=125;
//                                                                                                yy=3;
//                                                                                                ey=4;
//                                                                                                //.............显示窗口..........................................................................
//                                                                                                //yishu(71,125,0,1,0x20);////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                                                                                                yishu(xx-1,ex,0,1,0x20);////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                                                                                                //yishu(71,125,83,84,0x01);////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                                                                                                yishu(xx-1,ex,83,84,0x01);////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                                                                                                yiler_w(ex,ex+1,yy-3,yy+81,0x3f);///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                                                                                                yiler_w(xx,xx,0,84,0x3f);//////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                                                                                        //................显示温度虚线...每次写入6个点.............//
//                                                                                                //yiler_w(ex-5,ex-5,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                                                                                                yiler_w(ex-10,ex-10,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
//
//                                                                                                yiler_w(ex-20,ex-20,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
//
//                                                                                                yiler_w(ex-30,ex-30,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
//
//                                                                                                yiler_w(ex-40,ex-40,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                                                                                                yiler_w(ex-50,ex-50,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
                                                                }
                                                if(mao>10)//温度写入标志位//fen==1
                                                        {

                                                                        wendu_w=0;//温度写入标志位//

                                                        }
                                                ascii_12x12_12x6_bye(16,0,wendu_w);//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xx=28;
                                                yy=2;
                                                for(i=0;i<12;i++)//时间列表//
                                                                {
                                                                        if(shijian1_12[i]>>4)ascii_12x12_12x6_bye(xx,yy,(shijian1_12[i]>>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else ascii_12x12_12x6(xx,yy," ");//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x,yy+2,(shijian1_12[i]&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yy+=6;
                                                                }
                                                ascii_12x12_12x6(xx,yy-2,":");//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xx,yy,"00");//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x,yy,(fen>>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x,yy+2,(fen&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xx,yy+4,":");//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x,yy+6,(mao>>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x,yy+8,(mao&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xx=xx+15;
                                                yy=2;
                                                for(i=0;i<12;i++)//温度列表//
                                                                {
                                                                        if(wen_du0_9[i]>>4)ascii_12x12_12x6_bye(xx,yy,(wen_du0_9[i]>>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else ascii_12x12_12x6(xx,yy," ");//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x,yy+2,(wen_du0_9[i]&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yy+=6;
                                                                }

                                                        ascii_12x12_12x6(xx,yy+2,"C");//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温度图形显示2017-2-28..........................//
                                //if(fen==0x10);
                                                //yilie(125,0,1,1);//127行0列写入1列高亮,ler列显示试验//

                                                //yishu(80,127,0,1,1);//////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xx=57;//80;//57--125

                                                ex=125;
                                                yy=3;
                                                ey=4;
                                                //.............显示窗口..........................................................................
                                                //yishu(71,125,0,1,0x20);////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ishu(xx-1,ex,0,1,0x20);////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ishu(71,125,83,84,0x01);////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xx-1,ex,83,84,0x01);////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iler_w(ex,ex+1,yy-3,yy+81,0x3f);///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yiler_w(xx,xx,0,84,0x3f);//////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显示温度虚线...每次写入6个点.............//
                                                //yiler_w(ex-5,ex-5,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yiler_w(ex-10,ex-10,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yiler_w(ex-20,ex-20,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yiler_w(ex-30,ex-30,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yiler_w(ex-40,ex-40,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yiler_w(ex-50,ex-50,0,84,0x01);//////0x3f全亮在一个窗口里写入或清屏TEMP=0清屏//=0x3f就填充//.
                                        //.......................测试高度值....................................
//                                                wen_du0_9[0]=0x15;//相差10
//                                                wen_du0_9[1]=0x16;
//                                                wen_du0_9[2]=0x17;
//                                                wen_du0_9[3]=0x18;
//                                                wen_du0_9[4]=0x19;
//                                                wen_du0_9[5]=0x20;
//                                                wen_du0_9[6]=0x21;
//                                                wen_du0_9[7]=0x22;
//                                                wen_du0_9[8]=0x23;
//                                                wen_du0_9[9]=0x24;
//                                                wen_du0_9[10]=0x25;
//                                                wen_du0_9[11]=0x24;
                                                //.........15.........
//                                                wen_du0_9[0]=0x15;//相差10
//                                                wen_du0_9[1]=0x17;
//                                                wen_du0_9[2]=0x19;
//                                                wen_du0_9[3]=0x21;
//                                                wen_du0_9[4]=0x23;
//                                                wen_du0_9[5]=0x25;
//                                                wen_du0_9[6]=0x27;
//                                                wen_du0_9[7]=0x29;
//                                                wen_du0_9[8]=0x30;
//                                                wen_du0_9[9]=0x32;
//                                                wen_du0_9[10]=0x34;
//                                                wen_du0_9[11]=0x36;
//................寻找最大最小值..把最大值放在上面线,最小值放在下面线...测试温度处理图形表...................................
                                                wen_du0_max=wen_du0_9[0];//0;寻找最大//
                                                wen_du0_min=wen_du0_9[0];//0x50寻找最小值//
                                                for(i=0;i<12;i++)//wen_du0_r寻找最小的数值//
                                                                        {

                                                                                        //if(wen_du0_9[i]>wen_du0_max)wen_du0_max=wen_du0_9[i];
                                                                                        //if(wen_du0_9[i]<wen_du0_min)wen_du0_min=wen_du0_9[i];
                                                                                        if(wen_du0_9[i]>wen_du0_max)wen_du0_max=wen_du0_9[i];
                                                                                        if(wen_du0_9[i]<wen_du0_min)wen_du0_min=wen_du0_9[i];

                                                                        }
                                                        //....处理wen_du0_r值....
//                                                        if(wen_du0_max>0x10);
//                                                        else if(wen_du0_max>0x20);
//                                                        else if(wen_du0_max>0x30);
//                                                        else wen_du0_max=0;
//..................计算图形高度差......BCD->HEX......HEX->BCD..........................................//
                                                        wen_du0_max_r=wen_du0_max;
                                                        wen_du0_min_r=wen_du0_min;        //把BCD码转为16进//

                                                        wen_du0_min_r=((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BCD码转16进数bcd->16h//
                                                        wen_du0_max_r=((wen_du0_max>>4)*0x0a)+(wen_du0_max&0x0f);///BCD码转16进数bcd->16h//
                                //...................................................
                                                        if((wen_du0_max_r-wen_du0_min_r)>=20)
                                                                        {

                                                                                                i=((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BCD码转16进数bcd->16h//
                                                                                                   k=i+20;
                                                                                                   h5=((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

                                                                                                   k=i+15;
                                                                                                   h4=((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k=i+10;//5;
                                                                                                   h3=((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k=i+5;//3;
                                                                                                   h2=((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h1=wen_du0_min;
                                                                                        bershu=2;//温度倍数//
                                                                        }
                                                        else if((wen_du0_max_r-wen_du0_min_r)>=15)
                                                                        {
                                                                                                i=((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BCD码转16进数bcd->16h//
                                                                                                   k=i+19;
                                                                                                   h5=((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

                                                                                                   k=i+15;
                                                                                                   h4=((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k=i+10;
                                                                                                   h3=((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k=i+5;
                                                                                                   h2=((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h1=wen_du0_min;
                                                                                        bershu=2;//温度倍数//
                                                                        }
                                                        else if((wen_du0_max_r-wen_du0_min_r)>=10)
                                                                        {
                                                                                                i=((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BCD码转16进数bcd->16h//
                                                                                                   k=i+10;
                                                                                                   h5=((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

                                                                                                   k=i+8;
                                                                                                   h4=((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k=i+5;
                                                                                                   h3=((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k=i+2;
                                                                                                   h2=((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h1=wen_du0_min;
                                                                                                   bershu=4;//温度倍数//
                                                                        }
                                                        else if((wen_du0_max_r-wen_du0_min_r)>5)
                                                                        {

//                                                                                        h1=wen_du0_min;
//                                                                                        //h5=wen_du0_min+0x05;//wen_du0_max;
//                                                                                        k=((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5;///BCD码转16进数bcd->16h//
//                                                                                        h5=((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

                                                                                                   i=((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BCD码转16进数bcd->16h//
                                                                                                   k=i+8;
                                                                                                   h5=((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

                                                                                                   k=i+6;
                                                                                                   h4=((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k=i+4;
                                                                                                   h3=((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k=i+2;
                                                                                                   h2=((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h1=wen_du0_min;
                                                                                                   bershu=5;//温度倍数//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
                                                                 else if((wen_du0_max_r-wen_du0_min_r)<=5)
                                                                                {

                                                                                                   //h5=wen_du0_min+0x04;//wen_du0_max;
                                                                                                   i=((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BCD码转16进数bcd->16h//
                                                                                                   //k=((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4;
                                                                                                   k=i+4;
                                                                                                   h5=((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
                                                                                                   //k=((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3;///BCD码转16进数bcd->16h//
                                                                                                   k=i+3;
                                                                                                   h4=((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k=((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2;///BCD码转16进数bcd->16h//
                                                                                                   k=i+2;
                                                                                                   h3=((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k=((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1;///BCD码转16进数bcd->16h//
                                                                                                   k=i+1;
                                                                                                   h2=((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h4=k/4;
                                                                                                   h1=wen_du0_min;
                                                                                                   bershu=10;//温度倍数//

                                                                                }

        /*
                //16进转BCD码//2017-03-07//
                temp=pBuff[i]/10;
                time[i]=pBuff[i]%10+temp*16;
                演变为h5=((k/10)*16)+(k%10);//16进转BCD码//2017-03-07//

////BCD码转16进数bcd->16h//
                temp =pBuff[i] / 16;
                pBuff[i] = temp * 10 + pBuff[i] % 16;
                演变为k=((wen_du0_min>>4)*0x0a)+(wen_du0_min&0x0f)+4;///BCD码转16进数bcd->16h//

        */
//..........................显示虚线数字温度...................................//
                                                                //ascii_12x12_12x6(ex-12,78,"10");//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ex-12,78,(h1>>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ex-12,80,(h1&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ex-24,78,h2>>4);//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ex-24,80,h2&0x0f);//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ex-38,78,(h3>>4));//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ex-38,80,(h3&0x0f));//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ex-50,78,(h4>>4));//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ex-50,80,(h4&0x0f));//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ex-60,78,(h5>>4));//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ex-60,80,(h5&0x0f));//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wen_du0_min_r=wen_du0_min;
                                                if(wen_du0_min_r>>4)
                                                                {
                                                                        wen_du0_min_r=((wen_du0_min_r>>4)*0x0a)+(wen_du0_min_r&0x0f);
                                                                }
                                                //yishu(xx,yy,ex,ey,0);//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k=wen_du0_9[0];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y=yy+4;
                                                ey=yy+1;
                                                k=wen_du0_9[1];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y=yy+4;
                                                ey=yy+1;
                                                k=wen_du0_9[2];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y=yy+4;
                                                ey=yy+1;
                                                k=wen_du0_9[3];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y=yy+4;
                                                ey=yy+1;
                                                k=wen_du0_9[4];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y=yy+4;
                                                ey=yy+1;
                                                k=wen_du0_9[5];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y=yy+4;
                                                ey=yy+1;
                                                k=wen_du0_9[6];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y=yy+4;
                                                ey=yy+1;
                                                k=wen_du0_9[7];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y=yy+4;
                                                ey=yy+1;
                                                k=wen_du0_9[8];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y=yy+4;
                                                ey=yy+1;
                                                k=wen_du0_9[9];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y=yy+4;
                                                ey=yy+1;
                                                k=wen_du0_9[10];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yy=yy+4;
                                                ey=yy+1;
                                                k=wen_du0_9[11];
                                                if(k>>4)
                                                                {
                                                                        k=((k>>4)*0x0a)+(k&0x0f);
                                                                }
                                                //yishu((ex-k),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
                                                yishu((ex-((k-wen_du0_min_r)*bershu)-10),ex,yy,ey,0x3f);//////一竖显示以 六 点为一竖0x3f=0011 1111//
//........................................................................//
//                                                        htrr();//读时钟//
//                                                        shifenmao(0,50);//指定地址写入时间表//
//                                                        laozhong(0x12,0x05);//12:10时间到蜂鸣叫//
//                                                        laozhong(0x13,0x12);//13:17时间到蜂鸣叫//
//                                                        laozhong(0x18,0x05);//时间到蜂鸣叫//
//                                                        laozhong_BZZ(0x1200);//时间到蜂鸣叫//
//......................显示最大最小值........................................//
                                                xx=58;
                                                yy=10;
                                                ascii_12x12_12x6(xx,yy,"max");//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x,yy+6,(wen_du0_max>>4));//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x,yy+8,(wen_du0_max&0x0f));//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xx,yy+12,"min");//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x,yy+18,(wen_du0_min>>4));//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x,yy+20,(wen_du0_min&0x0f));//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void eeprom_xianshishijian(u8 x,u8 y)//显示记录时间表//显示一个时间表由K2输入
{
        //        u8 xx,yy;
                if(k2_inc==0)
                        {
                                st7529_delay1(3);
                                if(k2_inc==0)
                                                {
                                                        BBZZ(255);
                                                        at24c32[0]=shi>>4;
                                                        at24c32[1]=shi&0x0f;

                                                        at24c32[2]=fen>>4;
                                                        at24c32[3]=fen&0x0f;

                                                        at24c32[4]=mao>>4;
                                                        at24c32[5]=mao&0x0f;
                                                        write_24cxx(0,0x60,6);//d 0x0012EEPROM写入6个字节   写入    最大12个字节//
                                                        st7529_delay1(20);

                                                }

                        }
                read_24cxx_n(0,0x60,6);//连续读12时间字节//
//                xx=17;
//                yy=20;
                if(at24c32[0])ascii_12x12_12x6_bye(x,y,at24c32[0]);//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else ascii_12x12_12x6(x,y," ");//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2,at24c32[1]);//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x,y+4,":");//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6,at24c32[2]);//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8,at24c32[3]);//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x,y+10,":");//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12,at24c32[4]);//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14,at24c32[5]);//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void xianshi_shijian(u8 x,u8 y)        //显示一行时间// 2018-10-27
{         //r_pcf8563();//读时钟
//        y=y+10;
//        if(yifen>>4)ascii_12x12_12x6_bye(x,y,yifen>>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else ascii_12x12_12x6(x,y," ");//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ascii_12x12_12x6_bye(x,y+2,yifen&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ascii_12x12_12x6(x,y+4,"-");//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if(riqi>>4)ascii_12x12_12x6_bye(x,y+6,riqi>>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else ascii_12x12_12x6(x,y+6," ");//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ascii_12x12_12x6_bye(x,y+8,riqi&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if(shi>>4)ascii_12x12_12x6_bye(x,y+12,shi>>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else ascii_12x12_12x6(x,y+12," ");//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14,shi&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x,y+16,":");//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if(fen>>4)
        ascii_12x12_12x6_bye(x,y+18,fen>>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else ascii_12x12_12x6(x,y+18," ");//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20,fen&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x,y+22,":");//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24,mao>>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26,mao&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ascii_12x12_12x6(x,y+28,"open");//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
//
//
//        if(yifen>>4)ascii_12x12_12x6_bye(x,y+40,yifen>>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else ascii_12x12_12x6(x,y+40," ");//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ascii_12x12_12x6_bye(x,y+42,yifen&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ascii_12x12_12x6(x,y+44,"-");//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if(riqi>>4)ascii_12x12_12x6_bye(x,y+46,riqi>>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else ascii_12x12_12x6(x,y+46," ");//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ascii_12x12_12x6_bye(x,y+48,riqi&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        if(shi>>4)ascii_12x12_12x6_bye(x,y+52,shi>>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else ascii_12x12_12x6(x,y+52," ");//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ascii_12x12_12x6_bye(x,y+54,shi&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ascii_12x12_12x6(x,y+56,":");//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        if(fen>>4)ascii_12x12_12x6_bye(x,y+58,fen>>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else ascii_12x12_12x6(x,y+58," ");//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ascii_12x12_12x6_bye(x,y+60,fen&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ascii_12x12_12x6(x,y+62,":");//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
//        ascii_12x12_12x6_bye(x,y+64,mao>>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        ascii_12x12_12x6_bye(x,y+66,mao&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        ascii_12x12_12x6(x,y+68,"cl");//12x6宽6高12写入//2017-2-25
//

}

void w_testeeprom()//24C测试 32k= 0xfffh
{
          at24c32[0]=0x01;
          at24c32[1]=0x23;
          at24c32[2]=0x45;
          at24c32[3]=0x67;
          at24c32[4]=0x89;
          at24c32[5]=0x98;
          at24c32[6]=0x76;
          at24c32[7]=0x54;
          write_24cxx(0x05,0,8);//写入i个字节//

}

void r_testeeprom()//24C测试
{
          u8 x=16,y=20;
          at24c32[0]=0;
          at24c32[1]=0;
          at24c32[3]=0;
          at24c32[2]=0;
          at24c32[4]=0;
          at24c32[5]=0;
          at24c32[6]=0;
          at24c32[7]=0;
//          read_24cxx_n(0x05,0,4);//连续读4字节//
        read_24cxx_n(0x05,0,8);//连续读4字节//
          ascii_12x12_12x6_bye(x,  y,at24c32[0]>>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2,at24c32[0]&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6,at24c32[1]>>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8,at24c32[1]&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12,at24c32[2]>>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14,at24c32[2]&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18,at24c32[3]>>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20,at24c32[3]&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23,at24c32[4]>>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25,at24c32[4]&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28,at24c32[5]>>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30,at24c32[5]&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33,at24c32[6]>>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35,at24c32[6]&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38,at24c32[7]>>4);//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ascii_12x12_12x6_bye(x,y+40,at24c32[7]&0x0f);//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u8 bcd_add_dce(u8 i)//BCD加法进位与借位
{

        u8 j;
        if((i&0x0f)==0x0a)
                {
                        j=i+6;
                        return j;

                }
        //if(i==0xff)        return -1;
        if((i&0x0f)==0x0f)
                {
                        if(i==0xff)return i;
                        j=i-6;

                        return j;

                }
        return i;
}
void key_shijian()//调节时间2018-10-28
{
         u32 delay10s;
         u8 wei_k;

         if(k1_muen==0)
                {         wei_k = 0;
                        Delay_ms(10);
                        do{
                                        if(k1_muen==0)
                                                 {
                                                           //wei_k = 0;
                                                          st7529_delay1(10); //27mhz
                                                          ////
                                                          if(k1_muen==0)
                                                                   {
                                                                              BBZZ(255);//蜂鸣器子程序
                                                                           delay10s=1355350;
                                                                           wei_k++;
                                                                           if(wei_k==3)wei_k=0;
                                                                           ascii_12x12_12x6_bye(0,0,wei_k);//12x6宽6高12写入 字节//2017-2-25

                                                                   }
                                                                  while(!k1_muen);

                                                 }
                                         if(k2_inc==0) //加一
                                                 {
                                                           st7529_delay1(30);
……………………

网友A:
好东东 能分享下原理图吗?

网友B(2022-09-16):
要是有原理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