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74HC573锁存器和138译码器共同完成8位数码管的动态显示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4-18):
内容包含:keil+protues
适合刚接触单片机的同学
有什么单片机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留言评论!
本贴保证原创!!

/*********************************************
程序功能:使用74H573锁存器和138译码器共同完成8位数码管的动态显示
138译码器的真值表:
          C B A         数码管位
          0 0 0          1
          0 0 1                 2
          0 1 0          3
          0 1 1          4
          1 0 0          5
          1 0 1          6
          1 1 0          7
          1 1 1          8
                程序公开,共同学习
                如有错误,敬请纠正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SA = P2^0;     //定义138译码器管脚A
sbit LSB = P2^1;         //定义138译码器管脚B
sbit LSC = P2^2;         //定义138译码器管脚C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数码管字段

uchar G,S,bai,Q,W,SW,BW,QW;
long int num = 12345678 ;

void count();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while(1)
        {
                count();                 //计算
                display();                         //显示
        }
}
void count()                                 //把每一位数字都单独存到一个变量中
{
        G =   num%10;
        S =   num/10%10;
        bai = num/100%10;
        Q =   num/1000%10;
        W =   num/10000%10;
        SW =  num/100000%10;
        BW =  num/1000000%10;
        QW =  num/10000000%10;
}
void display()
{
/*********个位数码管*********/
        P0 = 0X00;
        LSA = 1;LSB = 1;LSC = 1;
        P0 = table[G];
        delay(5);
/*********十位数码管*********/
        P0 = 0X00;
        LSA = 0;LSB = 1;LSC = 1;
        P0 = table[S];
        delay(5);
/*********百位数码管*********/
        P0 = 0X00;
        LSA = 1;LSB = 0;LSC = 1;
        P0 = table[bai];
        delay(5);
/*********千位数码管*********/
        P0 = 0X00;
        LSA = 0;LSB = 0;LSC = 1;
        P0 = table[Q];
        delay(5);
/*********万位数码管*********/
        P0 = 0X00;
        LSA = 1;LSB = 1;LSC = 0;
        P0 = table[W];
        delay(5);
/*********十万位数码管*********/
        P0 = 0X00;
        LSA = 0;LSB = 1;LSC = 0;
        P0 = table[SW];
        delay(5);
/*********百万位数码管*********/
        P0 = 0X00;
        LSA = 1;LSB = 0;LSC = 0;
        P0 = table[BW];
        delay(5);
/*********千万位数码管*********/
        P0 = 0X00;
        LSA = 0;LSB = 0;LSC = 0;
        P0 = table[QW];
        delay(5);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23;y++);
}

网友A(2021-05-09):
不错,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