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光敏电阻和51单片机去控制灯光亮度 求帮助

楼主(2019-04-18):
(无正文)

网友A:
用ADC,根据数据PWM。

网友B:
用8个比较器,根据8个比较器的输出情况,想办法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

网友B:
用8个比较器,根据比较器的状态,改变交流输出电压

网友C:
你去查一下pwm,调整占空比就可以控制亮度

网友D:
要求是保持环境光强度保持在一定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