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1602部分全部都是高电平怎么办啊?

楼主:
新手小白的问题
如图,1602引脚均为高电平,是怎么回事啊?

下面是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um {TEMP,HUMI};
sbit DATA = P1^1;
sbit SCK = P1^0;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     DS1602函数声明     ********/
void LCD_Initial();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y);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input);
/********     SHT10函数声明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p_temperature);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endif
/***********************************************************************************************************************************************************/
//SHT10程序(SHT10.c):
//#include<tou.h>
#define noACK 0                       //继续传输数据,用于判断是否结束通讯
#define ACK   1            //结束数据传输;
                                                 //地址 命令  读/写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写字节程序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char i,error=0;
       for(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if (i&value) DATA=1;          //和要发送的数相与,结果为发送的位
           else DATA=0;
           SCK=1;
           _nop_();_nop_();_nop_();        //延时3us
           SCK=0;
       }
       DATA=1;                           //释放数据线
       SCK=1;
       error=DATA;                       //检查应答信号,确认通讯正常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turn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读字节程序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unsignedchar i,val=0;
       DATA=1;                           //释放数据线
       for(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SCK=1;
           if(DATA) val=(val|i);        //读一位数据线的值
           SCK=0;
       }
       DATA=!ack;                        //如果是校验,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SCK=1;
       _nop_();_nop_();_nop_();          //延时3us
       SCK=0;
       _nop_();_nop_();_nop_();
       DATA=1;                           //释放数据线
       returnval;
}
//启动传输
void s_transstart(void)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1; SCK=0;                   //准备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连接复位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char i;
       DATA=1;SCK=0;                    //准备
       for(i=0;i<9;i++)                  //DATA保持高,SCK时钟触发9次,发送启动传输,通迅即复位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
//软复位程序
char s_softreset(void)
// resets the sensor by a softreset
{
       unsignedchar 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error+=s_write_byte(RESET);       //发送复位命令
       return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读状态寄存器
char s_read_statusreg(unsigned char*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
// read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8-bit)
{
       unsigned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R);//send command to sensor
       *p_value=s_read_byte(ACK);        //read status register (8-bit)
       *p_checksum=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8-bit)
       returnerror;                     //error=1 in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写状态寄存器
char s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p_value)
// write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8-bit)
{
       unsigned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W);//sendcommand to sensor
       error+=s_write_byte(*p_value);    //send value of status register
       returnerror;                     //error>=1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温湿度测量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进行温度或者湿度转换,由参数mode决定转换内容;
{
//     enum{TEMP,HUMI};          //已经在头文件中定义
       unsignederror=0;
       unsignedint i;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switch(mode)                     //选择发送命令
    {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break;                 //测量温度
           case HUMI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测量湿度
           default     : break;
       }
       for(i=0;i<65535;i++) if(DATA==0) break; //等待测量结束
       if(DATA)error+=1;                // 如果长时间数据线没有拉低,说明测量错误
       *(p_value)=s_read_byte(ACK);    //读第一个字节,高字节 (MSB)
       *(p_value+1)=s_read_byte(ACK);    //读第二个字节,低字节 (LSB)
       *p_checksum=s_read_byte(noACK); //read CRC校验码
       returnerror;                                // error=1 通讯错误
}
//温湿度值标度变换及温度补偿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p_temperature)
{
       constfloat C1=-4.0;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float C2=+0.0405;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float C3=-0.0000028;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float T1=+0.01;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constfloat T2=+0.00008;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floatrh=*p_humidity;             // rh:      12位湿度
       floatt=*p_temperature;           // t:       14位温度
       floatrh_lin;                     // rh_lin: 湿度 linear值
       floatrh_true;                    // rh_true: 湿度 ture值
       floatt_C;                        // t_C   : 温度 ℃
       t_C=t*0.01- 40;                  //补偿温度
       rh_lin=C3*rh*rh+ C2*rh + C1;     //相对湿度非线性补偿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相对湿度对于温度依赖性补偿
       if(rh_true>100)rh_true=100;       //湿度最大修正
       if(rh_true<0.1)rh_true=0.1;       //湿度最小修正
       *p_temperature=t_C;               //返回温度结果
       *p_humidity=rh_true;              //返回湿度结果
}
//从相对温度和湿度计算露点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
       floatlogEx,dew_point;
       logEx=0.66077+7.5*t/(237.3+t)+(log10(h)-2);
       dew_point= (logEx - 0.66077)*237.3/(0.66077+7.5-logEx);
       returndew_point;
}                                                                         */
/***********************************************************************************************************************************************************/
//DS1602程序(1602.c):
//#include<tou.h>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RS=0;
   RW=1;    _nop_();
   E=1;    _nop_();
   E=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E=0;
   RS=style;
   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E=1;        _nop_();//注意顺序
   E=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E=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
//主函数(main.c):
//#include<tou.h>
typedef union                            //定义共用同类型
{
       unsignedint i;
       floatf;
} value;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z)           //z为毫秒数
{
       intx,y;
       for(x=z;x>0;x--)
              for(y=125;y>0;y--);
}
void main()
{
       unsignedint temp,humi;
       value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     floatdew_point;                      //用于记录露点值
       unsigned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nsignedchar checksum;                   //CRC
       ucharwendu[6];                               //用于记录温度
       ucharshidu[6];                                 //用于记录湿度

       LCD_Initial();                                     //初始化液晶
     GotoXY(0,0);                                //选择温度显示位置
     Print("TEMP:     %C");                     //5格空格
   GotoXY(0,1);                                //选择湿度显示位置
     Print("HUMI:     %RH");                  //5格空格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while(1)
       {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_measure((unsignedchar*)&temp_val.i,&checksum,TEMP); //温度测量
              error+=s_measure((unsigned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湿度测量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calc_sth10(&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                 dew_point=calc_dewpoint(humi_val.f,temp_val.f);//计算e dew_point
                   temp=temp_val.f*10;
                 humi=humi_val.f*10;
                 GotoXY(5,0);                                    //设置温度显示位置
               wendu[0]=temp/1000+'0';               //温度百位
               wendu[1]=temp%1000/100+'0';      //温度十位
                   wendu[2]=temp%100/10+'0';                     //温度个位
               wendu[3]=0x2E;                                       //小数点
                   wendu[4]=temp%10+'0';                           //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Print(wendu);                                    //输出温度
                  GotoXY(5,1);                                    //设置湿度显示位置
                     shidu[0]=humi/1000+'0';                //湿度百位
               shidu[1]=humi%1000/100+'0';        //湿度十位
                   shidu[2]=humi%100/10+'0';                //湿度个位
               shidu[3]=0x2E;                                        //小数点
                   shidu[4]=humi%10+'0';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Print(shidu);                                      //输出湿度
           }
              delay(800);                             //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现行下一次转换
       }
}

网友A(2019-04-18):
芯片载入程序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载入程序没有?

载入了的

网友C:
你这个程序怎么搞得这么乱,整理了好半天才通过编译。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ACK 0                       //继续传输数据,用于判断是否结束通讯
#define ACK   1            //结束数据传输;
                                                 //地址 命令  读/写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enum {TEMP,HUMI};
sbit DATA = P1^1;
sbit SCK = P1^0;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     DS1602函数声明     ********/
void LCD_Initial();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SHT10函数声明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p_temperature);
char s_softreset(void);
/***********************************************************************************************************************************************************/
//写字节程序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if (i&value) DATA=1;          //和要发送的数相与,结果为发送的位
                else DATA=0;
                SCK=1;
                _nop_();_nop_();_nop_();        //延时3us
                SCK=0;
        }
        DATA=1;                           //释放数据线
        SCK=1;
        error=DATA;                       //检查应答信号,确认通讯正常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turn 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读字节程序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释放数据线
        for(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SCK=1;
                if(DATA) val=(val|i);        //读一位数据线的值
                SCK=0;
        }
        DATA=!ack;                        //如果是校验,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SCK=1;
        _nop_();_nop_();_nop_();          //延时3us
        SCK=0;
        _nop_();_nop_();_nop_();
        DATA=1;                           //释放数据线
        return val;
}
//启动传输
void s_transstart(void)
{
        DATA=1; SCK=0;                   //准备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连接复位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DATA=1;SCK=0;                    //准备
        for(i=0;i<9;i++)                  //DATA保持高,SCK时钟触发9次,发送启动传输,通迅即复位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
//软复位程序
/*
char s_soft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error+=s_write_byte(RESET);       //发送复位命令
        return  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读状态寄存器
char s_read_statusreg(unsigned char*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
// read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8-bit)
{
       unsigned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R);//send command to sensor
       *p_value=s_read_byte(ACK);        //read status register (8-bit)
       *p_checksum=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8-bit)
       returnerror;                     //error=1 in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写状态寄存器
char s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p_value)
// write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8-bit)
{
       unsigned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W);//sendcommand to sensor
       error+=s_write_byte(*p_value);    //send value of status register
       returnerror;                     //error>=1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温湿度测量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进行温度或者湿度转换,由参数mode决定转换内容;
{
// enum{TEMP,HUMI};          //已经在头文件中定义
        unsigned char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switch(mode)                     //选择发送命令
        {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break;                 //测量温度
                case HUMI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测量湿度
                default     : break;
        }
        for(i=0;i<65535;i++) if(DATA==0) break; //等待测量结束
        if(DATA)error+=1;                // 如果长时间数据线没有拉低,说明测量错误
        *(p_value)=s_read_byte(ACK);    //读第一个字节,高字节 (MSB)
        *(p_value+1)=s_read_byte(ACK);    //读第二个字节,低字节 (LSB)
        *p_checksum=s_read_byte(noACK); //read CRC校验码
        return error;  // error=1 通讯错误
}
//温湿度值标度变换及温度补偿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p_temperature)
{
        const float C1=-4.0;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2=+0.0405;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1=+0.01;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2=+0.00008;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float rh=*p_humidity;             // rh:      12位湿度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14位温度
        float rh_lin;                     // rh_lin: 湿度 linear值
        float rh_true;                    // rh_true: 湿度 ture值
        float t_C;                        // t_C   : 温度 ℃
        t_C=t*0.01- 40;                  //补偿温度
        rh_lin=C3*rh*rh+ C2*rh + C1;     //相对湿度非线性补偿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相对湿度对于温度依赖性补偿
        if(rh_true>100)rh_true=100;       //湿度最大修正
        if(rh_true<0.1)rh_true=0.1;       //湿度最小修正
        *p_temperature=t_C;               //返回温度结果
        *p_humidity=rh_true;              //返回湿度结果
}
//从相对温度和湿度计算露点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
        floatlogEx,dew_point;
        logEx=0.66077+7.5*t/(237.3+t)+(log10(h)-2);
        dew_point= (logEx - 0.66077)*237.3/(0.66077+7.5-logEx);
        returndew_point;
}                                                                         */
/***********************************************************************************************************************************************************/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RS=0;
   RW=1;    _nop_();
   E=1;    _nop_();
   E=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E=0;
        RS=style;
        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E=1;
        _nop_();//注意顺序
        E=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E=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typedef union                            //定义共用同类型
{
        unsigned int i;
        float f;
} value;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z)           //z为毫秒数
{
        int x,y;
        for(x=z;x>0;x--)
                for(y=125;y>0;y--);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p,humi;
        value 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floatdew_point;                      //用于记录露点值
        unsigned 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nsigned char checksum;                   //CRC
        uchar wendu[6];                               //用于记录温度
        uchar shidu[6];                                 //用于记录湿度

        LCD_Initial();                                     //初始化液晶
        GotoXY(0,0);                                //选择温度显示位置
        Print("TEMP:     %C");                     //5格空格
        GotoXY(0,1);                                //选择湿度显示位置
        Print("HUMI:     %RH");                  //5格空格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while(1)
        {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temp_val.i,&checksum,TEMP); //温度测量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湿度测量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calc_sth10(&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dew_point=calc_dewpoint(humi_val.f,temp_val.f);//计算e dew_point
                        temp=temp_val.f*10;
                        humi=humi_val.f*10;
                        GotoXY(5,0);                                    //设置温度显示位置
                        wendu[0]=temp/1000+'0';               //温度百位
                        wendu[1]=temp%1000/100+'0';      //温度十位
                        wendu[2]=temp%100/10+'0';                     //温度个位
                        wendu[3]=0x2E;                                       //小数点
                        wendu[4]=temp%10+'0';                           //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Print(wendu);                                    //输出温度
                        GotoXY(5,1);                                    //设置湿度显示位置
                        shidu[0]=humi/1000+'0';                //湿度百位
                        shidu[1]=humi%1000/100+'0';        //湿度十位
                        shidu[2]=humi%100/10+'0';                //湿度个位
                        shidu[3]=0x2E;                                        //小数点
                        shidu[4]=humi%10+'0';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Print(shidu);                                      //输出湿度
                }
                delay(800);                             //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现行下一次转换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程序怎么搞得这么乱,整理了好半天才通过编译。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