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加1602显示的单片机仿真+程序

楼主(2019-04-18):
想知道其他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uz=P2^4;//闹铃位

sbit dat=P2^7;
sbit clk=P2^6;
sbit rst=P2^5;

sbit set=P1^0;//按键
sbit up=P1^1;
sbit down=P1^2;
sbit fn=P1^3;
uchar station=0;//按键状态

bit flag=0;//50ms标志位
bit flag_c=0;//闹钟启动标志位
bit flag_clock=1;//闹钟开,闹钟关

uchar counter_c=0;//闹钟时长计数器
uchar counter_c1=0;
uchar week=0;

char str[16]="Gzy 20  -  -   ";
char str1[16]="c-        :  :";

//以下为1602函数
void delay_us(uchar us);//延时微秒
void delay_ms(uchar ms);//延时毫秒
void write_com(uchar c);//写指令
void write_data(uchar c);//写数据
void show_char(uchar pos,uchar c);//显示单个字符
void show_str(uchar line,char *str);//显示字符串
void ini_lcd();//初始化LCD

//以下为DS1302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temp);//写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写1302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读1302数据
void update_time();//更新时间
void clock();//闹钟启动标志置1
void alarm();//闹铃
void key_scan();//按键扫描

void InitTimer1(void);

void main()
{
        ini_lcd();
        InitTimer1();
        buz=0;
        show_str(0,str);
        show_str(1,str1);
        while(1){
                if(flag==1){
                        flag=0;
                        clock();
                        alarm();
                }
                key_scan();
        }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3C;
    TL1 = 0x0B0;
    flag=1;
        if((flag_c==1)&&(flag_clock==1)){
                counter_c++;
                if(counter_c==19)
                        buz=~buz;
        }
}

//以下为函数实体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 = 0x10;
    TH1 = 0x3C;
    TL1 = 0x0B0;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delay_us(uchar us)
{
        uchar c_us;
        c_us=us>>1;
        while(--c_us);
}
void delay_ms(uchar ms)
{
        while(--ms){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
}
void write_com(uchar c)
{
        delay_ms(5);
        e=0;
        rs=0;
        rw=0;
        _nop_();
        e=1;
        P0=c;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c)
{
        delay_ms(5);
        e=0;
        rs=1;
        rw=0;
        _nop_();
        e=1;
        P0=c;
        e=0;
        rs=0;
}
void show_char(uchar pos,uchar c)
{
        uchar p;
        if(pos>=0x10)
                p=pos+0xb0;
        else
                p=pos+0x80;
        write_com(p);
        write_data(c);
}
void show_str(uchar line,char *str)
{
        uchar l,i;
        l=line<<4;
        for(i=0;i<16;i++)
                show_char(l++,*(str+i));
}
void ini_lcd()
{
        delay_ms(15);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6);//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显示清屏
}

void write_byte(uchar temp)
{
        uchar i;
        for(i=0;i<8;i++){
                clk=0;
                dat=temp&0x01;
                temp>>=1;
                clk=1;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_nop_();
        cl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rst=0;
        //_nop_();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
        uchar i,temp=0x00;
        rst=0;
        //_nop_();
        cl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byte(add);
        for(i=0;i<8;i++){
                if(dat)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clk=0;
                temp>>=1;
                clk=1;
                clk=0;
        }
        clk=1;
        rst=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
        rst=0;
        clk=0;
        _nop_();
        clk=1;
        _nop_();
        dat=0;
        _nop_();
        dat=1;
        _nop_();*/
        return (temp);
}
void update_time()
{
        uchar temp;
        temp=read_1302(0x81);//秒
        if(str1[15]!=temp%16+0x30){
                str1[15]=temp%16+0x30;
                str1[14]=temp/16+0x30;
                show_char(0x1f,str1[15]);
                show_char(0x1e,str1[14]);
        }
        temp=read_1302(0x83);//分
        if(str1[12]!=temp%16+0x30){
                str1[12]=temp%16+0x30;
                str1[11]=temp/16+0x30;
                show_char(0x1c,str1[12]);
                show_char(0x1b,str1[11]);
        }
        temp=read_1302(0x85);//时
        if(str1[9]!=temp%16+0x30){
                str1[9]=temp%16+0x30;
                str1[8]=temp/16+0x30;
                show_char(0x19,str1[9]);
                show_char(0x18,str1[8]);
        }
        temp=read_1302(0x8b);//星期
        if(week!=temp){
                week=temp;
                switch (temp){
                        case 2:week=2;str[14]='M';str[15]='o';break;
                        case 3:week=3;str[14]='T';str[15]='u';break;
                        case 4:week=4;str[14]='W';str[15]='e';break;
                        case 5:week=5;str[14]='T';str[15]='h';break;
                        case 6:week=6;str[14]='F';str[15]='r';break;
                        case 7:week=7;str[14]='S';str[15]='a';break;
                        case 1:week=7;str[14]='S';str[15]='u';break;
                }
                show_char(0x0f,str[15]);
                show_char(0x0e,str[14]);
        }
    temp=read_1302(0x8d);//年
        if(str[7]!=temp%16+0x30){
                str[6]=temp/16+0x30;
                str[7]=temp%16+0x30;
                show_char(0x06,str[6]);
                show_char(0x07,str[7]);
        }
        temp=read_1302(0x89);//月
        if(str[10]!=temp%16+0x30){
                str[9]=temp/16+0x30;
                str[10]=temp%16+0x30;
                show_char(0x09,str[9]);
                show_char(0x0a,str[10]);
        }
        temp=read_1302(0x87);//日
        if(str[13]!=temp%16+0x30){
                str[12]=temp/16+0x30;
                str[13]=temp%16+0x30;
                show_char(0x0c,str[12]);
                show_char(0x0d,str[13]);
        }
        if(flag_clock==0){
                if(str1[2]!='o'){
                        str1[2]='o';
                        str1[3]='f';
                        str1[4]='f';
                        str1[5]=' ';
                        str1[6]=' ';
                        show_char(0x12,str1[2]);
                        show_char(0x13,str1[3]);
                        show_char(0x14,str1[4]);
                        show_char(0x15,str1[5]);
                        show_char(0x16,str1[6]);
                }
        }
        else{
                temp=read_1302(0xc1);//闹钟时
                if(str1[3]!=temp%16+0x30){
                        str1[2]=temp/16+0x30;
                        str1[3]=temp%16+0x30;
                        show_char(0x12,str1[2]);
                        show_char(0x13,str1[3]);
                        str1[4]=':';
                        show_char(0x14,str1[4]);
                }
                temp=read_1302(0xc3);//闹钟分
                if(str1[6]!=temp%16+0x30){
                        str1[5]=temp/16+0x30;
                        str1[6]=temp%16+0x30;
                        show_char(0x15,str1[5]);
                        show_char(0x16,str1[6]);
                }
                }

//显示2行
        //show_str(1,str1);
        //show_str(0,str);
}
void clock()
{
        uchar h,m,temp1,temp2;
        h=read_1302(0x85);//时
        m=read_1302(0x83);//分
        temp1=read_1302(0xc1);//读RAM数据0,存闹钟时数据
        temp2=read_1302(0xc3);//读RAM数据2,存闹钟分数据
        if((temp1==h)&&(temp2==m))
                flag_c=1;
}
void alarm()
{
        if(flag_c==1){
                if(counter_c>=20)//闹钟响20*50ms=1s
                {
                        counter_c=0;
                        counter_c1++;
                        if(counter_c1>=60){//60*1s=60s
                                counter_c1=0;
                                flag_c=0;
                                counter_c=0;
                                buz=0;
                        }
                }
        }
}
void key_scan()
{
        uchar temp;
        if(set==0){
                delay_ms(10);
                if(set==0){
                        while(set==0);
                        station++;
                        if(station>11)
                                station=0;
                }
        }
        if(fn==0){
                delay_ms(10);
                if(fn==0){
                        while(fn==0);
                        station--;
                        if(station>11)
                                station=1;
                        if(station==0)
                                station=1;
                }
        }
        switch (station){
                case 0:
                        //temp=read_1302(0x81);
                        //if(temp>>7)
                        //if((temp&0x80)==0x80)
                        //write_1302(0x80,temp&0x7f);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6);//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write_com(0x0c);
                        if(str[0]!='G'){
                                str[0]='G';
                                str[1]='z';
                                str[2]='y';
                                show_char(0x00,str[0]);
                                show_char(0x01,str[1]);
                                show_char(0x02,str[2]);
                        }
                        update_time();
                        break;
                case 1:        //调年
                        if(str[0]!='S'){
                                str[0]='S';
                                str[1]='e';
                                str[2]='t';
                                show_char(0x00,str[0]);
                                show_char(0x01,str[1]);
                                show_char(0x02,str[2]);
                        }
                        temp=read_1302(0x81);
                        write_1302(0x80,temp|0x80);
                        write_com(0x0e); //光标显示
                        write_com(0x80+7);//光标位置
                        if(up==0){
                                delay_ms(10);
                                if(up==0){
                                        while(up==0);
                                        temp=read_1302(0x8d);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16;//个位数清零,十位数进一
                                        if(temp>0x79)
                                                temp=0x79;
                                        write_1302(0x8c,temp);
                                        update_time();
                                }
                        }
                        if(down==0){
                                delay_ms(10);
                                if(down==0){
                                        while(down==0);
                                        temp=read_1302(0x8d);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9;
                                        if(temp>79)
                                                temp=0;
                                        write_1302(0x8c,temp);
                                        update_time();
                                }
                        }
                        break;
                case 2:         //调月
                        write_com(0x80+10);
                        if(up==0){
                                delay_ms(10);
                                if(up==0){
                                        while(up==0);
                                        temp=read_1302(0x89);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16;
                                        if(temp>0x12)
                                                temp=0x12;
                                        write_1302(0x88,temp);
                                        update_time();
                                }
                        }
                        if(down==0){
                                delay_ms(10);
                                if(down==0){
                                        while(down==0);
                                        temp=read_1302(0x89);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9;
                                        if(temp>0x12)
                                                temp=0x01;
                                        if(temp==0)
                                                temp=0x01;
                                        write_1302(0x88,temp);
                                        update_time();
                                }
                        }
                        break;
                        case 3:         //调日
                        write_com(0x80+13);
                        if(up==0){
                                delay_ms(10);
                                if(up==0){
                                        while(up==0);
                                        temp=read_1302(0x87);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16;
                                        switch (read_1302(0x89)){
                                                case 0x01:
                                                case 0x03:
                                                case 0x05:
                                                case 0x07:
                                                case 0x08:
                                                case 0x10:
                                                case 0x12:
                                                        if(temp>0x31)
                                                                temp=0x31;
                                                        break;
                                                case 2:
                                                        switch (read_1302(0x8d)%4){
                                                                case 0:
                                                                        if(temp>0x29)
                                                                                temp=0x29;
                                                                        break;
                                                                default :
                                                                        if(temp>0x28)
                                                                                temp=0x28;
                                                                        break;
                                                        }
                                                case 0x04:
                                                case 0x06:
                                                case 0x11:
                                                        if(temp>0x30)
                                                                temp=0x30;
                                                        break;
                                        }
                                        write_1302(0x86,temp);
                                        update_time();
                                }
                        }
                        if(down==0){
                                delay_ms(10);
                                if(down==0){
                                        while(down==0);
                                        temp=read_1302(0x87);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9;
                                        if(temp>0x31)
                                                temp=0x01;
                                        if(temp==0)
                                                temp=0x01;
                                        write_1302(0x86,temp);
                                        update_time();
                                }
                        }
                        break;
                        case 4:         //调星期
                        write_com(0x80+15);
                        if(up==0){
                                delay_ms(10);
                                if(up==0){
                                        while(up==0);
                                        temp=read_1302(0x8b);
                                        temp++;
                                        if(temp>0x07)
                                                temp=0x07;
                                        write_1302(0x8a,temp);
                                        update_time();
                                }
                        }
                        if(down==0){
                                delay_ms(10);
                                if(down==0){
                                        while(down==0);
                                        temp=read_1302(0x8b);
                                        temp--;
                                        if(temp==0)
                                                temp=0x01;
                                        write_1302(0x8a,temp);
                                        update_time();
                                }
                        }
                        break;
                        case 5:         //闹钟开关
                        write_com(0x80+0x40);
                        if(up==0){
                                delay_ms(10);
                                if(up==0){
                                        while(up==0);
                                        flag_clock=~flag_clock;
                                        update_time();
                                }
                        }
                        if(down==0){
                                delay_ms(10);
                                if(down==0){
                                        while(down==0);
                                        flag_clock=~flag_clock;
                                        update_time();
                                }
                        }
                        break;
                        case 6:        //调闹钟时
                        if(flag_clock==1){
                                write_com(0x80+0x40+3);
                                if(up==0){
                                        delay_ms(10);
                                        if(up==0){
                                                while(up==0);
                                                temp=read_1302(0xc1);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16;
                                                if(temp>0x23)
                                                        temp=0x23;
                                                write_1302(0xc0,temp);
                                                update_time();
                                        }
                                }
                                if(down==0){
                                        delay_ms(10);
                                        if(down==0){
                                                while(down==0);
                                                temp=read_1302(0xc1);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9;
                                                if(temp>0x23)
                                                        temp=0;
                                                if(temp==0x00)
                                                        temp=0x00;
                                                write_1302(0xc0,temp);
                                                update_time();
                                        }
                                }
                        }
                        else station=8;
                        break;
                        case 7:        //调闹钟分
                        if(flag_clock==1){
                                write_com(0x80+0x40+6);
                                if(up==0){
                                        delay_ms(10);
                                        if(up==0){
                                                while(up==0);
                                                temp=read_1302(0xc3);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16;
                                                if(temp>0x59)
                                                        temp=0x59;
                                                write_1302(0xc2,temp);
                                                update_time();
                                        }
                                }
                                if(down==0){
                                        delay_ms(10);
                                        if(down==0){
                                                while(down==0);
                                                temp=read_1302(0xc3);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9;
                                                if(temp==0x00)
                                                        temp=0;
                                                if(temp>0x59)
                                                        temp=0x00;
                                                write_1302(0xc2,temp);
                                                update_time();
                                        }
                                }
                        }
                        else station=8;
                        break;
                        case 8:        //调时
                                write_com(0x80+0x40+9);
                                if(up==0){
                                        delay_ms(10);
                                        if(up==0){
                                                while(up==0);
                                                temp=read_1302(0x85);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16;
                                                if(temp>0x23)
                                                        temp=0x23;
                                                write_1302(0x84,temp);
                                                update_time();
                                        }
                                }
                                if(down==0){
                                        delay_ms(10);
                                        if(down==0){
                                                while(down==0);
                                                temp=read_1302(0x85);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9;
                                                if(temp>0x23)
                                                        temp=0;
                                                if(temp==0x00)
                                                        temp=0;
                                                write_1302(0x84,temp);
                                                update_time();
                                        }
                                }
                                break;
                        case 9:        //调分
                                write_com(0x80+0x40+12);
                                if(up==0){
                                        delay_ms(10);
                                        if(up==0){
                                                while(up==0);
                                                temp=read_1302(0x83);
                                                temp++;
                                                if(temp%16>9)
                                                        temp=(temp&0xf0)+16;
                                                if(temp>0x59)
                                                        temp=0x59;
                                                write_1302(0x82,temp);
                                                update_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