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使用SIM900A或SIM800C收发短信的问题

楼主(2019-04-18):
各位大佬们,作为一个单片机小白,我想做一个以51单片机为核心,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测温度,LCD1602显示,最终通过SIM900A或SIM800C的短信收发功能将温度传输到手机上,手机也可以实时像SIM发短信来查询相关温度的一个小装置。现在我已经能够将温度通过SIM模块发到手机上了,但是手机向SIM发短信查询温度这部分的程序不太会写了,请问下大佬们有程序可以借鉴下的吗?(不要发短信的程序,要收短信部分的,最好能讲一下他的原理,资料上面的感觉有点杂乱,谢谢各位大佬了,如果可以最好能够私聊)

网友A:
你好!1、如果用单片机收短信,不能用PDU模式
2、短信格式要固定,有利于短信内容识别
3、具体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直接来问我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发送短信到手机上是怎么实现的,是需要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指令吗

网友C(2020-03-20):
引用 网友A:
你好!1、如果用单片机收短信,不能用PDU模式
2、短信格式要固定,有利于短信内容识别
3、具体有什么其他 ...

你好,我想问下sim800c收到短信后是怎么发送给单片机的?

网友C:
是怎么实现手机发送短信然后在lcd上显示的?

网友D(2021-03-08):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用单片机将温度通过SIM模块发到手机呀?可以发程序给我参考参考吗?

网友E:
现在都5g物联网啦,这种该淘汰啦,gsm覆盖不到的地方可以用北斗短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5g物联网啦,这种该淘汰啦,gsm覆盖不到的地方可以用北斗短信

5G资费贵,模块成本高不?实用就是对的,小白新手觉得什么东西学会了都是好的,我正想弄个SIM900A或什么的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