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51单片机温控箱加热的器件选型,用什么样的加热电阻丝和控制驱动

楼主(2019-04-18):
我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60x60x60的温控箱,关于加热的器件选型有些问题,什么样的加热电阻丝和控制驱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还望各位大佬抽空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没啥指标就谈不上帮忙

网友B:
用继电器或双向可控硅都可以。加热元件根据你的需要的加热量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