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LCD1602显示程序

楼主:
一个比较简单实用的LCD显示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ytype.h"
#include "lcd1602.h"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UINT8 temperature;

UINT8 code Str3[]="    Welcome  !  ";
UINT8 code Str4[]="  Please  wait  ";

UINT8 Strtemperature[17] = {"temperature: "};
UINT8 Strhumidness[16] = "  humidness:25\% ";

void HexToSTring(UINT8 hex, UINT8 *str)
{
        str[12] = (hex/10)%10 + '0';
        str[13] = hex%10 + '0';
        str[14] = 0xdf;
        str[15] = 'C';
}
void main()
{
        Init_LCD();
        Display_LCD_String(0x00, Str3);
        Display_LCD_String(0x40, Str4);

        delay(2000);        //延时2s
        temperature = 95;

        Display_LCD_String(0x00, Strhumidness);

        while(1)
        {
                if (KEY1 == 0)
                {
                        delay(100);
                        if (KEY1 == 0)
                        {
                                while(!KEY1);
                                temperature++;
                                if (temperature == 100)
                                {
                                        temperature = 0;
                                }
                        }
                }

                if (KEY2 == 0)
                {
                        delay(100);
                        if (KEY2 == 0)
                        {
                                while(!KEY2);

                                if (temperature > 0)
……………………

网友A(2020-03-27):
请问有没有文本文档形式的程序,这个文件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文本文档形式的程序,这个文件打不开

可以打开,我刚刚用最新版的winrar成功打开了,用记事本也成功的打开了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