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DC-DC变换器设计 XL4016+XL6019+单片机实现

楼主(2019-04-18):
   本设计主要由双向DC-DC变换电路、测控显示电路、辅助电源三部分构成,其中双向DC-DC变换电路降压部分采用XL4016开关降压型DC-DC转换芯片,最高转换效率可达93%,升压部分采用XL6019开关型升压/降压芯片,具有低纹波,输入范围广,转换效率高的特点。恒流部分采用PWM控制原理,形成一个闭环回路,控制电流恒定,恒压部分完全由硬件控制,单片机辅助控制的方式。以上部分确保系统满足题目要求,实现恒流充电,恒压放电,过压保护功能,并且有着较高的转换效率。
在本次设计中恒压部分完全有硬件控制,硬件自身形成一个闭环控制回路,对电压进行调节使其恒定题目要求的精度范围。单片机通过光耦电路的工作与停止,恒流部分由PWM调节占空比,使其恒流。

一、系统方案
1、双向DC-DC变换电路的论证与选择
    2、测量控制方案和辅助电源的论证与选择
3、 控制方法的论证与选择
二、系统理论分析与计算
三、电路与程序设计
1、电路的设计
(1)系统总体框图
2、程序的设计
(1)程序功能描述与设计思路
(2)程序流程图
    3、程序流程图
四、测试仪器与数据分析
附录1:电路原理图
附录2:源程序

一、系统方案

本设计主要由双向DC-DC变换电路、测控显示电路、辅助电源三部分构成,其中双向DC-DC变换电路降压部分采用XL4016开关降压型DC-DC转换芯片,最高转换效率可达93%,升压部分采用XL6019开关型升压/降压芯片,具有低纹波,输入范围广,转换效率高的特点。恒流部分采用PWM控制原理,形成一个闭环回路,控制电流恒定,恒压部分完全由硬件控制,单片机辅助控制的方式。以上部分确保系统满足题目要求,实现恒流充电,恒压放电,过压保护功能,并且有着较高的转换效率。

    1双向DC-DC变换电路的论证与选择方案1:由降压斩波变换电路(即Buck变换电路)和升压斩波变换电路(即Boost电路)组成双向DC-DC变换电路,分别各使用一个全控型器件VT(IGBT或MOSFET),对输入直流电源进行斩波控制通过调整全控型器件VT的控制信号占空比来调整输出电压。
     方案2:采用XL4016开关型降压芯片和XL6019开关型升压/降压芯片构成升压、降压电路具有低纹波,内助功率MOS,具有较高的输入电压范围,内置过电流保护功能与EN引脚逻辑电平关断功能。

     综合以上两种方案,考虑到时间的限制,选择了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案2。

2、测量控制方案和辅助电源的论证与选
由于瑞萨单片机开发套件数量有限,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款相对便宜,速度快,性价比较高的STM32103V8T6作为控制器,显示部分由于收到题目对作品重量的要求,选择了质量轻,分辨率较高的0.96寸OLED屏幕显示。由于市场上所售开关电源模块的,纹波大的因素,所以辅助电源选择了一个较小的9V变压器,进行,整流滤波作为辅助电源。
3、控制方法的论证与选
     方案1采用PWM调节占空比的方法控制降压芯片的控制端,达到控制恒流和控制恒压的目的,采用PWM调节软件较为复杂,而且PWM调节较为缓慢,软件控制难度大。
     方案2恒压部分完全有硬件控制,硬件自身形成一个闭环控制回路,对电压进行调节使其恒定题目要求的精度范围。单片机通过光耦电路的工作与停止,恒流部分由PWM调节占空比,使其恒流。
     综合以上两种方案,选择软件较为简单,硬件较为复杂的方案2。

二、系统理论分析与计算
1、充电电路设计分析
   充电电路也就是一个降压电路,并且要求是一个恒流源,本次竞赛选取XL4016为核心降压芯片,其结构如图所示。
管脚定义如下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2.2 放电电路设计分析

XL6019是一款专为升压、升降压设计的单片集成电路,可工作在DC5V到40V输入电压范围,低纹波,内置功率MOS。XL6019内置固定频率振荡器与频率补偿电路,简化了电路设计。PWM控制环路可以调节占空比从0~90%之间线性变化。内置过电流保护功能与EN脚逻辑电平关断功能。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2.1 充电电路设计分析
充电电路也就是一个降压电路,并且要求是一个恒流源,本次竞赛选取XL4016为核心降压芯片,其结构如图所示。
XL4016降压模块电路图如下所示
2.2 放电电路设计分析

XL6019是一款专为升压、升降压设计的单片集成电路,可工作在DC5V到40V输入电压范围,低纹波,内置功率MOS。XL6019内置固定频率振荡器与频率补偿电路,简化了电路设计。PWM控制环路可以调节占空比从0~90%之间线性变化。内置过电流保护功

能与EN脚逻辑电平关断功能。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三、电路与程序设计1电路的设计1系统总体框图

(图3-1)

系统总体框图如图3-1所示,主要由辅助电源、测控电路、双向DC-DC变换电路等组成,辅助电源为测控电路供电,测控电路用于检测和控制双向DC-DC电路,以及电压电流的采集与控制。

  • 降压电路原理
    降压电路采用XL4016型8A,180KHz,40V,PWM降压型直流对直流转换器,最大效率可达96%。输出1.25V到36V可调,8A恒定输出电流能力。
    如下图3-2所示为XL4016降压部分电路图,通过对FB引脚的控制,可有效的实现电流及电压的控制。该转换器外围器件少,低纹波,调节简单,内置短路保护功能。PWM占空比0%到100%连续可调。
(图3-2)

3)升压电路原理图
   升压电路使用XL6019型220KHz、60V、5A开关电流升压/降压型DC-DC转换器。可工作在DC5V到40V输入电压范围,低纹波,内置功率MOS、XL6019内置固定频率振荡器与频率补偿电路,简化了电路设计。PWM控制环路可以调节占空比从0~90%之间线性变化。内置过流保护功能与EN脚逻辑电平关断功能。使用单片机控制EN引脚实现对升压模块开启与关断。
(图3-3)
  • 测控电路电路原理图
    测控电路如图3-4所示,通过电阻分压滤波后,使用单片机ADC采样,得到输入、输出电压,以及电流和2.5V基准电压,使用TL431产生2.5V基准电压用于矫正。恒压恒流控制使用单片机输出PWM,经滤波后使用LM358跟随,增强驱动能力,同时可减小输入控制端的能量消耗。使用比较器比较设定值与输出值,再控制芯片的工作状态。
(图3-4)电源
   为减小高频干扰,辅助电源使用220V到9V普通变压器,经整流滤波后使用7812和HT7333分别输出12V和3.3V电压为LM358和单片机小系统板供电。

2程序的设计1程序功能描述与设计思路

1程序功能描述

根据题目要求,软件部分实现测量显示,切换模式,充电过压保护,控制调节系统。

  • 程序设计思路

     (1)、首先进行,按键,OLED各个内设初始化;

     (2)、进行按键扫描;

(3)、判断模式;

(4)、进行PWM控制电流,让输出为横流模式;

     (5)、扫描按键;

     (6)进行打开光耦,让升压模块工作;

3程序流程图

  1、系统总框图

     Vin/Vout

2、程序流程图
四、测试仪器与数据分析
4.1 测试仪器
5位半数字万用表,4位半万用表

4.2测试数据与分析
(1)U2=30V条件下对电池恒流充电,电流I1在1-2A变化过程中测量值如下表:
按按键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I1测量值(A)
1
0.99
1.01
1.06
1.07
1.10
1.12
1.14
1.16
1.17
(2)设定I1=2A,使U2在24-36V范围内变化时,测量记录I1的值。数据如下:
U2(V)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6
I1(A)
1.99
1.98
1.98
1.99
1.97
1.98
1.99
1.96
2.01
1.99
(3)设定I1=2A,在U2=30V,测量U1,I2,计算效率。数据如下:
当I1=2A,U2=30V时,测得I2=1.47A,U1=20V,由此计算效率为97%。
(4)放电模式下,保持U2=30V,计算效率,数据如下:
当U2=30V时,I2=1.02A,U1=18.9V,I1=0.63A,由此计算效率为98%。
(5)使US在32-38V范围内变化时U2记录如下:
Us/V
32
33
33
34
35
36
37
U2/V
29.7
29.8
29.8
29.9
29.8
30.3
30.4

以上数据可以说明,本次设计的双向DCDC变换器,各项指标均在题设范围内,是符合要求的。

1

附录1:电路原理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2c.h>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AD采样,有返回值
void DAC(unsigned char Data);            //DA输出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int datpro(void);             //电压采样数据处理
void led(int g,int a);                //数码管显示
void out_AD_led();                   //输出采样电压1
void DA_out();                      //DA输出控制
sbit key_1 = P3^4;
sbit key_2= P3^5;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sbit in0 = P3^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 num=102;  //DA数模输出变量初始值
int main()
{
              while(1)
                            {

                                          DA_out();
                                          DAC(num);
                                          out_AD_led();
                            }
}
void out_AD_led()                          //
{
              led(1,datpro()/1000);
              led(2,datpro()%1000/100);
              led(3,datpro()%100/10);
}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  // 读取AD模数转换的值,有返回值
{
                            unsigned char Data;
                            Start();        //写入芯片地址
                            Send(AddWr);
                            Ack();
                            Send(0x40|Ch);//写入选择的通道,本程序只用单端输入,差分部分需要自行添加
                                              //Ch的值分别为0、1、2、3,分别代表1-4通道
                            Ack();
                            Start();
                            Send(AddRd);    //读入地址
                            Ack();
                            Data=Read();    //读数据
                            Scl=0;
                            NoAck();
                            Stop();
                            return Data;   //返回值
}
unsigned int datpro(void)                //

{
              unsigned int dianyah,dianyal;
              unsigned int dianya=0;
              unsigned char x;
              for(x=0;x<6;x++)
              {
                            dianya=ReadADC(1)+dianya;//输入通道选择通道
              }
              dianya=dianya/6;
              dianyah=dianya&0xf0;
              dianyah=dianyah>>4;
              dianyal=dianya&0x0f;
              dianya=dianyal*20+dianyah*310;
              return(dianya);
}

void DA_out()                          //
{
              if(key_1 == 0)
                            {
                                          delay(10);
                                          while(key_1 == 0);
                                          num=num - 1;
                            }
              if(key_2==0)
                            {
                                          delay(10);
                                          while(key_2==0);
                                          num=num + 1;
                            }
}
void DAC(unsigned char Data)          //
{
              Start();
              Send(AddWr); //写入芯片地址
              Ack();
              Send(0x40);  //写入控制位,使能DAC输出
              Ack();
              Send(Data);  //写数据
              Ack();
              Stop();
}
void led(int g,int a)              //
{
              if(g==1)
              {
                            P0 = 0Xfe ;
                            wei = 1;
                            wei = 0;
                            P0 = table[a];
                            duan = 1;
                            delay(2);
                            duan = 0;
              }
                            if(g==2)
              {
                            P0 = 0Xfd ;
                            wei = 1;
                            wei = 0;
                            P0 = table[a]|0x80;
                            duan = 1;
                            delay(2);
                            duan = 0;
              }
                            if(g==3)
              {
                            P0 = 0Xfb ;
                            wei = 1;
                            wei = 0;
                            P0 = table[a];
                            duan = 1;
                            delay(2);
                            duan = 0;

              }
                            P0 = 0Xf7 ;
                            wei = 1;
                            wei = 0;
                            P0 = 0x3e;
                            duan = 1;
                            duan = 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j)       //
{
              unsigned int i;
              for(;j>0;j--)
              for(i=0;i<125;i++);
}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sbit RST=P2^4;      //关掉时钟芯片输出
sbit Sda=P2^0;     //定义总线连接端口
sbit Scl=P2^1;    //时钟信号

void Start(void)  //启动IIC总线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da=0;
   _nop_();
   Scl=0;
  }

void Stop(void) //停止IIC总线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da=1;
   _nop_();
   Scl=0;
   }

   void Ack(void)//应答IIC总线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void NoAck(void)  // 非应答IIC总线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unsigned 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_nop_();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读入一个字节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temp1=0;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_nop_();
                              Scl=1;
                              _nop_();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网友A:
芯龙芯片有过流吗?好像比较贵啊,支持国产

网友B:
电路原理图看不清

网友C(2019-07-22):
这个图片好模糊啊

网友D(2020-01-25):
#在这里快速回复# 电路原理图看不清

网友E:
这个用来参考制作可调电源非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F:
protues上找不到XL6019啊,请问怎么办

网友G(2023-05-26):
请教一下: XL4003 芯片可以设计 输出 正负电源?

网友H(2023-11-30):
没有实际意义的资料,单片机PWM部份和LM358部份电路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