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传感器代码 显示到数码管上

楼主(2019-04-18):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HC595.H"

sbit LED1  = P6^0;
sbit SPEAKER  = P1^3;
sbit SingleKey = P0^7;////把P0.7接地,设置P0.0~P0.3为4个独立按键

sbit KEY1 = P0^0;////P0.0为KEY1
sbit KEY2 = P0^1;////P0.1为KEY2
sbit KEY3 = P0^2;////P0.2为KEY3
sbit KEY4 = P0^3;////P0.3为KEY4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8]={0x00};  //显示单元数据,共8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Function Definition 函数声明
extern unsigned char display_index;        //显示位索引

void Delaylong(unsigned int t);
//串行口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
void Delaylong(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
                for(j=0;j<10;j++);
        }
}
//////////////////////////////////////
void Beep(unsigned int dd)
{
//    SPEAKER=1;
        Delaylong(dd);
        SPEAKER=0;
}
//////////////////////////////////////
void UartSend(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
        TI=0;
}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REN =1;
}
////////////////////////////
void PortInit()
{
P0M1 =0X00;
   P0M0 =0X00;

//   P1M1 =0X00;
//   P1M0 =0X08;////P1.3强驱动模式,P1.3蜂鸣器

   P2M1 =0X00;
   P2M0 =0X00;

   P3M1 =0X00;
   P3M0 =0X00;

   P4M1 =0X00;
   P4M0 =0X00;

   P5M1 =0X00;
   P5M0 =0X00;

   P6M1 =0X00;
   P6M0 =0X00;
//   P7M1 =0X00;
//   P7M0 =0X10;////P7.4强驱动模式继电器
   KEY1 =1;
   KEY2 =1;
   KEY3 =1;
   KEY4 =1;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DS18B20_ID[8];

        AUXR =0x00;
        PortInit();
        UartInit(); // 串口1//注意,下载程序选择晶振:11.0592MHz,波特率9600bps
    Delaylong(500);
        SingleKey = 0;////把P0.7接地,设置P0.0~P0.3为4个独立按键
        Timer0Init();
        UartSend(0xaa);
//        Beep(5000);
    for(i=0; i<8; i++)        displayDat[i] = 0x10;        //上电消隐
        EA=1;
while(1)
{
//    UartSend(display_index);
//        if(KEY1==0)        ////读出地址0x00处的一个字节
        {
//           Delaylong(30);
//           while(KEY1==0);////等待按键抬起
           temp = Conversion(ds18b20ReadTemp());
//           UartSend(temp&&0xFF);
//           UartSend((temp>>8)&&0xFF);
//           EA=0;
           displayDat[1] = temp / 10000;
           displayDat[2] = 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3] = temp % 1000 / 100;
       displayDat[5] = temp % 100 / 10;
           displayDat[6] = temp % 10;
//           EA=1;
//           Beep(3000);
        }
        if(KEY2==0)        ////
        {
           Delaylong(30);
           while(KEY2==0);////等待按键抬起
           ds18b20_reset();
           delay_1ms(1);
           ds18b20WriteByte(0x33);////读取DS18B20的8个字节ID
           for(i=0;i<8;i++)
           {
                     DS18B20_ID[i]=ds18b20ReadByte();
           }
           for(i=0;i<8;i++) UartSend(DS18B20_ID[i]);
           Beep(3000);
        }
//   for(i=0;i<8;i++)  //8位LED扫描控制
//      {
//        display(i,displayDat[i]);
//          }

  }
}//main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   unsigned char i;

   DisplayScan();        //1ms扫描显示一位
//   B_1ms = 1;                //1ms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