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XL345手势遥控车设计资料包

楼主(2019-04-18):
关于蓝牙模块:
我视频里使用的蓝牙模块并不好买,推荐使用 HC05主从 一体蓝牙模块,或你自己比较熟悉的其他无线模块。
若使用的蓝牙模块和我的不一样,接口自然也不同,请
结合原理图与实务对照连接,
原理图只是描述原理,适用于绝大多数UART无线模块(如蓝牙、wifi、zigbee)

关于电机:
在最开始的设计中,我忽略了电机电路部分的完善。
此处建议读者为电机串联上保护二极管,用于保护电路。 下图是L293D官方给出的电路图,仅供参考

我在实物中使用的电机参数为12V/1A
我选用的锂电池输出电压12V,最大输出电流6A
读者可根据实际选用的电机额定参数选择电池做为电机驱动电源

关于L293D: 在实际的使用中,如果L239D过热,应当加散热片

电路原理图如下:

Receive(接收)文件内的hex文件下载到小车,Send(发送)文件内的hex文件下载到控制端。

关于硬件
实物中的单片机你可以替换为任何SCT15F2K系列的任意一种,单片机封装不重要,你只需要选择你会用的封装。代码完全兼容。如果你不懂这句话的意义,说明你是初学者

小车也可以换为2个轮子的,不一定要玩4个轮子的,控制逻辑玩一样,但成本大大降低。至于蓝牙模块,我还是建议用HC05系列,也强烈建议先购买一对HC05配对玩一玩,如果HC05配对你都无非实现,强烈不建议制作小车。

视频里使用的蓝牙模块并不好买,性价比也不高,推荐使用HC05主从一体蓝牙模块,或者你自己比较熟悉的其他无线模块
如果使用的蓝牙模块和我的不一样,接口自然也不同,请结合原理图与实务对照连接,原理图只是描述原理,适用于绝大多数UART无线模块(如蓝牙、wifi、zigbee)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Go    0xAA
#define Back  0x55
#define Left  0x5A
#define Right 0xA5
#define Stop  0x00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unsigned char idata BUF[6];  //接收数据缓存区
signed int idata XYZ_data[3];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Delay50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ADXL345_RecvByte();
void Send(unsigned char CMD);
void UartInit();
void Data_Process();
void direction_judge();

bit flag;
unsigned char  CMD1,CMD2;

//******主程序********
void main()
{
        Delay50ms();
        UartInit();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ata_Process();
                direction_judge();
                Delay50ms();

        }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flag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flag;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SDA=dat&0x80;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1;
    }
    ADXL345_RecvACK();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ADXL345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6);   //发送设备地址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nsigned 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6);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7);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ADXL345_SendACK(1);//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else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
void UartInit()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CMD)
{
        SBUF=CMD;
        while(!TI);
        TI=0;
}

void Data_Process()
{
        XYZ_data[0]=BUF[1]<<8|BUF[0];
        XYZ_data[1]=BUF[3]<<8|BUF[2];

        if(XYZ_data[0]<-110)CMD1=Left;
        else if(XYZ_data[0]>110)CMD1=Right;
        else CMD1=Stop;

        if(XYZ_data[1]<-110)CMD2=Back;
        else if(XYZ_data[1]>110)CMD2=Go;
        else CMD2=Stop;
}
void direction_judge()
{

        if(CMD1==Left||CMD1==Right)Send(CMD1);

        else Send(CMD2);

}
void Delay5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3;
        j = 26;
        k = 223;
        do
……………………

网友A(2019-05-22):
这个是别人的帖子吧